DJI waypoint 起飛問題

楼主(2012-05-14):
週末測試了幾次DJI waypoint,對他的起飛過程有點困惑,請指教

我的使用過程是這樣:
1. 開機,衛星一切正常
2. 地面站軟件設定海拔補償,設定航線,上傳,沒有問題
3. 人手用普通模式起飛,懸停在10米高度的時候不碰任何搖桿切換到自駕模式,直升機進入定點自動懸停
4. 地面站點擊“出發”,原來設想是直升機會在短暫懸停之後向第一個航點直線進發(第一個航點在斜前方150米高度),但是,經過好幾次試驗後,發現每次點擊“出發”後,直升機先是懸停,然後開始緩慢下降,有時候下降過程還會飄向前方,直到快到地面的時候或者有幾次是坐到地面上之後,才再次升高,跟著進發到第一航點

請問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因為不想直升機會自主下降然後再爬升,有時候起飛地方地形複雜,這樣非常危險。

网友:
气压传感问题?这个要返厂,这里的技术持支经常玩失踪,最好直接电话。

楼主:
有问题,又失踪?

网友:
不确定楼主的原因是如何发生的,楼主和我联系一下,把SD卡里面的数据,和设置的航点任务信息给我,我让同事看一下。

楼主:
昨天試驗了新起飛方法,算是解決了起降問題。我之前是自駕模式懸停10米空中點GO,現在我是自駕模式中先把飛機停在地面(我指的是空中切換自駕模式,這時候旋翼保持旋轉,跟著小心控制飛機停回到地面,這時候旋翼也是一直旋轉的),跟著點GO,這時候地面站就會顯示飛機在地面上等等。。。。。過個三秒左右就垂直上升10米停住,跟著直線進發第一航電,這樣就算是解決了起飛問題了。。。。。不知道這是不是常規的起降方法,不過這樣就解決了我的問題。

网友:
一般是手动飞到目视范围然后切自驾,然后再GO!:loveliness:

网友(2012-06-28):
我最近也有这个问题,感觉应是气压传感器的问题

我在衡阳老家的时候,试了3次都是点go后一直下降,最后取消飞航线,而回到长沙的时候,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