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飞行震动

楼主(2012-05-14):
我的911炸过N次,现在飞机会自己前后左右的做轻微摇动,而且飞机也没以前灵活了,还有飞行中震动挺厉害的,收油主旋翼要停的瞬间会有咔的一声,像是被卡住的。求各位指教。

网友:
仔细检查,看是不是哪个地方错位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轴弯了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晚上拆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911炸过N次,现在飞机会自己前后左右的做轻微摇动,而且飞机也没以前灵活了,还有飞行中震动挺厉害的,收油主旋翼要停的瞬间会有咔的一声,像是被卡住的。求各位指教。

复 昊哥 兄:

建议你先不要拆主轴:

(1)  先把平衡杆中 央的螺丝收紧至仅可畅顺摇动。

(2)  再检查并按紧所有连杆锁扣。

V911的不锈钢主轴非常坚硬,很少听到有炸弯的。
反而是以上两项会令飞机摇晃的机会最大。

"收油主旋翼要停的瞬间会有咔的一声,像是被卡住的。"
应是有锁扣松脱了。

陈伯

网友:
有可能是球头有虚位,解决的方法是换球头或者加硅油,没有硅油加凡士林也可以,我就是这样修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陈伯的指导,换了一个电机铜齿,原来的磨损严重,所以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邦邦捧场,我换了电机铜齿,问题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换的电机铜齿,问题解决。

网友:
顶邦邦。

再者,铜齿磨坏了,大齿也不会好。
请LZ也要检查大齿的磨损程度。
新的铜齿也需要一块好的大齿来配合的。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