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一套铝管

楼主(2012-05-15):
前几天炸机,把网上买的机架铝管炸弯了,那铝管太薄,螺丝紧了都变形,不敢再买,寻找众多网店无果,便自己联系买了13*13*1.4mm6063铝管,用数控做了一套,有图有真象

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网友:
管子厚了,牺牲重量换取稳固不划算,其实轻微变形的话,没有问题的,只要保证电机还是垂直向上的,飞起来不产生自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的主意,1.4的方管强度加大了在打孔减轻重量减小风阻,但建议上面和侧面的孔不要在同一个位置,最好错位开孔,不然上面和侧面的孔的相邻面积小了会成为设计上的薄弱环节,在炸时会从最细的地方弯曲。

网友:
关心重量如何,打孔和不打孔,平均每米重量是多少?

楼主:
没有电子称,炸过几次,这个铝子都没事,应该还可以开密点孔的,孔多了,重量就下来了

网友:
有种铝灯管也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