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换个海泰克815bb收索舵机,e级能不能用。

楼主(2012-05-15):
现在的船上用的海泰克785hb舵机,收索慢了点。想换个海泰克815bb大摇臂收索舵机,不知道此舵机的力量够e级船用不?

网友A:
看技術指標應該夠用,但用搖臂式結構最好將線的前端固定在船上,搖臂端裝一個滑輪,這樣舵機可以省1/2的力氣(舵機上的滑輪相當於動滑輪),收放帆的速度會非常快,操控的手法也跟轉盤式的收索機不同。

网友:
我的小船用的就是摇臂的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技術指標應該夠用,但用搖臂式結構最好將線的前端固定在船上,搖臂端裝一個滑輪,這樣舵機可以省1/2的力氣(舵機上的滑輪相當於動滑輪),收放帆的速度會非常快,操控的手法也跟轉盤式的收索機不同。

力气是省不了的,速度也是快不了的,只能省空间。

网友:
绝对快的是速度X2的

网友B:
是个动滑轮。不过是力气加一倍,收绳速度快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动滑轮。不过是力气加一倍,收绳速度快一倍。

对了,想要收帆速度加倍,力矩也需要加倍。

但对同一个舵机的话,力矩是定值,还要增加动滑轮的损耗,空间够的话没必要。

只能换个大力矩的舵机,采用此法节省空间。同样力矩的选转速高的也行,但同样会是功率增大。

摇臂顶端的牵引力=力矩÷臂长×杠杆比例(无滑轮为1,一个滑轮则为0.5),对于一般帆船而言,牵引力的大小加上摇臂转速决定着收帆速度的大小,不是由舵机力矩或摇臂转速单项决定的。

网友C:
昨晚我重新学习了中学物理

网友:
拉力?这个是力矩哦
24.7Kg/cm的定义就是力臂在1cm长的情况下拉24.7kg,如果力臂在10cm时,请计算一下还有多少拉力?

网友:
RC說的有道理,所以一定要加動滑輪滴!不加動滑輪要吃苦頭滴!

网友:
中学物理多可爱

引用 网友C:
昨晚我重新学习了中学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