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充电多少电流合适?

楼主(2012-05-15):
3S,2200 的电一般用多少电流充合适?一般用0.5A充,时间感觉太长了,大家一般用多少A充?对
电池
性能没有影响的最大电流该多少?现在用的是以前的B6充!

网友A:
2.2A都属于合理的电流,0.5A太小了

网友B:
我的在外场用3A充,回家充电用1A。

网友C:
我用IMAX B6AC+ ,冲3S 11.1V,2200mA电池一般用1C,即充电电流2.2A,一般情况下,一个小时左右可以了。

网友D:
一直用4A充 没见啥问题

网友E:
家里1c时间还行,外场好电池5c以上

网友F:
2.5A充

网友G:
11a充的飘过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是几C充电的电池,我用的450电池全都是5C充电的,我在家里充电一般为七八A左右,外场一般10A左右,一块电池基本能用150起落左右

网友I:
2C(4.4A)差不多吧,冲入1400mah,再加上平衡时间大概就25-30分钟

网友J:
一直B6最大能力充电,40多分钟

网友K:
hyperion
10A充 不伤电池!电池你放心 只要电池品质优良 那么电池都不是你充坏飞坏的 肯定都是被你炸坏的!

网友L:
11a充电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