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蓝翔米格29安装螺杆起落架出现问题,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5-15):
这两张图片是前起落架和后起落架螺杆上的限位螺母松了,不能固定
而且电机会转好久才会停下
电机转的时间长,导致螺杆从套管中掉出

网友:
这个起落架强度太差了,建议买个fw的金属收放,我的a10滑跑一次,就把这个起落架跑废了。蓝翔的飞机要是不改进,我再也不买了。

网友:
FW的蜗杆收放金属起落架不错,就是稍重

网友:
这机是eps还是ep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