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高手,这个尾电机输出的地方是个啥元件

楼主(2012-05-15):
100x的主板,尾电机没输出,仔细排查后,发现缺了一个贴片元件……

于是翻出一片有点小抖舵的备用板子,手贱,想烫下来换上去的,结果没烫成,反而这块板子也没输出了

就是红圈处,请大家帮忙看看,能用啥元件代换的……

亚拓在大陆有没有售后,或哪里能修这板子啊,两块啊

网友:
看不清楚 2个脚的不是电容就是电阻

楼主:
在mos输出的地方的,元件和下面边缘的那些一样的,求~

楼主:
谁能帮看一下是电容还是电阻碍啊

该死的亚拓,连个返修的地方都没有

网友A:
这个像电容,但是你要看它上面标的容量大小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电容,但是你要看它上面标的容量大小才行啊。

完全无字……唉

网友B:
电容,0602封装的

网友C:
一个二极管而已,并联在MOS管的D和S之间。

网友:
具体法值拿万用表量下好的那个

楼主:
 最关键的是好的那个也被我烫坏了,现在也没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0602封装的

这是怎样的电容,能用怎样的代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二极管而已,并联在MOS管的D和S之间。

二极管?能用怎样的代换?

这个亚拓太坑了,居然售后不修,花钱也不给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