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刚买的时候,接电冒烟过,很轻微的烟

楼主(2012-05-15):
确定没插反。  接好后,能飞, 就是不稳定,老飘,跟人走路的速度差不多,  校正不好了。
我朋友的玉兔,才飞第二次, 比我的稳多了, 基本上是定点不动的,   晕,,,,,,
我是 450---650模式 600架子
他是350---450模式   450架子,

排除一切震动,不平衡外界反应。

最后,他用他的玉兔装我架子上,  飞起来,那真叫一个稳定啊。。。
      而我的跟走路是的速度!!!
需要发到厂家检测么???

网友:
发回厂家 检测

网友A:
 保修期内果断返修啊!

楼主:
谢楼上二位 仁兄果断答复。
顺丰填写中!!!

网友:
楼主的玉兔估计是被干了一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修期内果断返修啊!
飞控应该没有保修吧?

难道我买台飞机,秒炸后可以保修?

楼主:
我倒是被玉兔干了一泡

网友:
校正有问题吧...让你朋友帮忙校正下,如果是烧了哪里,应该就不能用了

网友:
【接电冒烟过】就不妙,那怕是很轻微的烟啊。

楼主:
已经发伙了,呵呵,百事了一个月了,没成效。

网友C:
标题

引用 网友B:
飞控应该没有保修吧?
难道我买台飞机,秒炸后可以保修?

每次你都帮兔子说话    人家没炸怎么不保修   在说 炸机也有可能是飞控的原因!不要以为什么产品都是百分之百的良品   中 国可以做到吗?   每个产品都可能有不足 !兔子也不是高档品 没有一个不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你都帮兔子说话    人家没炸怎么不保修   在说 炸机也有可能是飞控的原因!不要以为什么产品都是百分之百的良品   中 国可以做到吗?   每个产品都可能有不足 !兔子也不是高档品 没有一个不好的吗?

说得太对了,来握个手

网友D:
我的也冒烟了, 正常飞, 然后换电池, 就冒烟了, 后来也能点亮, 但是自检通不过, USB认不出了, 已经返厂维修了
大家注意四个电调不要都插在飞控版上, 只要接信号输出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次你都帮兔子说话    人家没炸怎么不保修   在说 炸机也有可能是飞控的原因!不要以为什么产品都是百分之百的良品   中 国可以做到吗?   每个产品都可能有不足 !兔子也不是高档品 没有一个不好的吗?
你要是出个好东西给大家用,我也帮你说话

都冒烟了,还想要保修?这是什么罗辑?

不过,据说兔老板维修板子小问题是免费的。但模型产品你都冒烟了,还谈保修,你认为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出个好东西给大家用,我也帮你说话
都冒烟了,还想要保修?这是什么罗辑?
不过,据说兔老板维修板子小问题是免费的。但模型产品你都冒烟了,还谈保修,你认为合适吗?

怎么不问问为什么冒烟 !如果不是人为失误冒烟而是产品自己短路 你说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出个好东西给大家用,我也帮你说话
都冒烟了,还想要保修?这是什么罗辑?
不过,据说兔老板维修板子小问题是免费的。但模型产品你都冒烟了,还谈保修,你认为合适吗?

就是说有问让兔老板看一下 看看是人为的  还是什么  人为的就收费修呗   就是解决问题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冒烟了, 正常飞, 然后换电池, 就冒烟了, 后来也能点亮, 但是自检通不过, USB认不出了, 已经返厂维修了
大家注意四个电调不要都插在飞控版上, 只要接信号输出线就可以了

四个xa电调没挑任何线一直满插,十组电左右,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的飘过!!!!!!

楼主:
两位仁兄别吵了,   我是正确的第一次接线,冒了小烟,      等测试人员测试结果,  在看吧,

网友:
  等着看结果,不管是认为还是质量问题。另外求真相……

楼主:
好的,之后上结果。

网友:
等结果,,,正确接线冒烟。。。不能够啊。。。

网友E:
唉。。。。。。。。。。

我也发现某人,只要是玉兔的贴,10个贴有5个帖有某人的身影。
大家点某人的用户名,看他的回复---就什么都明白了。
清者自清,没必要解释什么。
当托是人家的自由;不拿钱当托更显得某人人格高尚。
不过,确实让人反感

我没指名道姓,我也没骂人。

所以,某人不必来反驳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发现某人,只要是玉兔的贴,10个贴有5个帖有某人的身影。
大家点某人的用户名,看他的回复---就什么都明白了。
清者自清,没必要解释什么。
当托是人家的自由;不拿钱当托更显得某人人格高尚。
不过,确实 ...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就冒烟了,

楼主:
什么什么啊?!

网友:
干楼主一炮!希望早日爽飞!

网友:
 还没修好吗?好多天了哦。
 顺便看别人干楼主一炮。

网友:
  兄弟的兔子 处理好没!

楼主:
厂家来电,说坏了几个电阻,10元维修,

当时用放大镜我还真没看出来问题。
再次警告大家:
     如果你的四轴调试不稳定,怎么都调不好,就算调好了还无风轻微飘走,
  还有缓起油门有一个电机搭拉着地,鸡架45度仰角,  起不来,  猛加油能飞起来,但还是飘,大概两秒飘一米。

那就是你电阻什么的有问题。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例子。
   用的是原机模式,
  固件都刷过,情况不好转。

   纯属意见参考。
   也许,你的不冒烟也**过?!。

楼主:
我朋友的,在两集风情况下,加油门很平稳就起飞了,  基本上看不出来飘走。   他450架子用的还是250模式,感度很低。  是1208版本,  后来他的玉兔装我架子上起飞,也很稳定。 基本补票。
  我特意注意了起飞瞬间,   可以说四个电机平稳起飞,最多5度斜面。

   玉兔还没到我手,过两天我在看效果怎样。

   我只是说出我和他飞控的对比。
   既然电阻坏了几个,说明这是问题所在,

  过几天试吧。!

网友:
10元 维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