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个关于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我现在的450用的是9克的
舵机
,不明白9克只的是舵机的重量吗?如果是,9克的舵机是不是性能都差不多呢,比如扭力、灵敏度什么的?可不可以用大些或小些的舵机呢?还是说配好的,450就只能用9克的,或500必须用14克的。我是随便举个例子,500用多少克的舵机我也不知道。再有9克金属舵机25-30元的价格合理吗?

网友A:
9克一舵指它的外形尺寸,大概是23*12*26,也有朋友专指辉*的9克,450斜盘新手建议用MD933,D95MG,或DS113MG,不建议用辉*的9克,450机机也有用大舵机的,如260MG,但是要加大侧板,没必要吧。500机子我就不发表了。

网友B:
9g就是重量,有的金属齿的是12g…
斜盘舵机不紧紧看重量和金属齿………不废话…潜水…没钱也要买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