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自动化的构想

楼主(2012-05-15):
最近房子要下了来了,准备搞搞家庭自动化,向老婆显示一下自己diy的实力,大家给建议一下,家庭自动化(智能家居)应该主要包括哪些,主要自己弄,现在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买个智能家居控制主机,配成套的外设,优点简单 成本低  但界面不友好  另一种是采用PLC加触摸屏的方式,外围采用modbus i/o 好处是自己就是搞这个的,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但遥控部分的接入是个问题 大家给出出主意,怎么弄好。投资尽量少,可以分期弄,比如一期搭控制框架,然后在填设备

网友:
还是别弄了。。出了故障,全家陷入困顿。。。。

网友:
這個小弟不懂,不過還是要先把控制線路先配好。

簡單的說,每個被控端都先拉條 RJ-45 網路線。

未來有什麼想法就可以直上....

网友:
去参考一下盖茨的房子,盖茨有钱后第一套房子花了一千万搞自动化。

网友:
你家什么东西需要自动化,什么可以自动化

网友:
智能家居有什么功能?最近也要开始装修了。

网友:
你自动化,首先家电都要支持这个功能啊,否则就是摆设啊

网友:
自动化不如请个好工人,请个好工人不如娶个好老婆

网友:
要准备的只有一个字:钱

每个有接口的地方布满网线就是

网友:
先整个自动窗帘

网友:
如果你真全整好了自动化,你可以自己出产品了,卖个百八十万的,估计买的人还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房子要下了来了,准备搞搞家庭自动化,向老婆显示一下自己diy的实力,大家给建议一下,家庭自动化(智能家居)应该主要包括哪些,主要自己弄,现在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买个智能家居控制主机,配成套的外设,优点简 ...

plc有专用的控制模块,比如无线能讯,远程网络,蓝牙,无线局域网等,如果家庭用的智能制可以考虑单片机相关的通讯模块相对较多,成本又比屁了死来得低

网友:
之前装修的时候也考虑过智能家居,不过后来还是放弃了。
当时没找到合适的适合DIY的模块,成品的随便一个模块就几大千,搞不起。

以后要搞的话,起码每个点留两路网线头和一路供电。
再就是所有设备单独集中供电,保证停电后能用。

网友:
可以实现不过楼主钱得充足况且得有一定动手能力,自动窗帘具体具体说一下要求好办你设计看看

网友:
工程浩大,维护艰难!!

网友:
有钱什么都可以办到    没钱就想想算了

网友:
做个参考。可以有多种方式实现,集成的,分控的。关键是你需要到什么智能程度。图太大上不了,修改后上。

网友:
我家在上次装修时增加了所有电器的红外遥控,包括风扇调速,定时开关机,闹钟等功能。直接用电视遥控控制  程序是用51写的 一套控制板不到30元  每间房间一套,板子上·有对应的应急开关(以防找不到遥控器)
其他智能什么的没有搞。 使用2年了偶尔会死机,怀疑电网波动引起的 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先把电器插座、网线插座设计好,其他的以后慢慢来。

网友:
做个智能机械人就可以实现你所有的功能,什么综合智能布线、什么物联网,那都是白耷

网友:
自动窗帘比较好,其他的什么自动的估计没什么用。

网友:
哈  - 我做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 有许多选择方案, 包括可以 用 IPAD 控制。 看你 准备投资多少。

把功能要求 发我短消息。 选择一套合适的 供你参考。

网友:
把你想要 控制的家用电器,  全部 放进IPAD  进行控制,遥控器 全部扔掉。

网友A:
控制按钮

控制按钮 自己做

网友:
是 【软件 控制按钮】

网友:
能把寻常的家居设计合理,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当然自动化会使这种设计更容易,但现在所有的终端设备几乎都不支持你,你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按钮 自己做

吐槽一下,这个做的不行啊,一点也不人性化。

把ipad作成万能遥控器,这个设计思路实在是...

这种功能买个罗技的harmony就行了。

网友:
用ipad那不是给苹果打工。

要是我的话会做个网站来作为界面,ipad,电脑什么的通用。

网友:
家庭自动化的概念是什么?可能有N个答 案。

网友A:
"用ipad那不是给苹果打工。"   错误的理解。

ipad  本身不能 实现 智能家居的控制。
上面的图 仅仅是利用 你 已经现有的 ipad 触摸屏,把它作为一个控制界面。

智能家居的控制,需要许多模块 把被控装备连接起来。
比如: 电脑网关,无线网络转换,RS-232/RS-485模块, IR 红外遥控 发射器,强电控制模块,调光模块,等等。
否则 无法实现 对 灯光,空调,音响,电视机等 普通家电进行控制。

网友:
蓝牙外设

用蓝牙外设,对遥控器进行改造, 所有家电都用蓝牙, 控制主机和家电独立,省去布线烦恼

网友:
设备智能化 才是基础

网友A:
举一 工程实例:  当你车的 开到 你车库前, 地感线圈 接收到感应信号,并发出无线  口令码,如果你车上 的应答器 回答正确, 车库灯和车库门 会自动打开。---车入库后,自动关灯 关车库门。---

网友:
jmsht123:【设备智能化 才是基础】
确实。现在的家电终端。

除了一部分 带红外遥控装置外, 大部分都没有 中控接口(比如冰箱,电饭煲)。
外加的模块 仅仅对电源的开关 进行控制,也没有 多大的意义。

网友:
门禁识别报警系统(密码、指纹、虹膜、声纹、电子卡、信息钮等);室内环境调节系统(灯光、窗帘、窗扇、空调、换气、加湿、除尘等);音乐视频娱乐系统;远程家居监控系统和医疗卫生监控系统等等。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pad那不是给苹果打工。"   错误的理解。

ipad  本身不能 实现 智能家居的控制。
上面的图 仅仅是利用 你 已经现有的 ipad 触摸屏,把它作为一个控制界面。

智能家居的控制,需要许多模块 把被控装备连接 ...

我知道智能家居的一切具体细节。我只是吐槽下这个控制界面,设计的太technical了。

作为给普通家庭用的东西,技术的最高境界是把自己隐藏起来消失不见,而不是不断的凸显技术的存在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一 工程实例:  当你车的 开到 你车库前, 地感线圈 接收到感应信号,并发出无线  口令码,如果你车上 的应答器 回答正确, 车库灯和车库门 会自动打开。---车入库后,自动关灯 关车库门。---

目前的智能家居都是以这个层面为主。
我不认为这个叫“智能”,这个只能叫“条件反射”

网友A:
楼上 对智能的定义 大概是  主人 说 :芝麻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 对智能的定义 大概是  主人 说 :芝麻开门--

也不是,不过我设想的智能,实现起来难度太大了,目前也只有实验室产品,
不说也罢。

网友:
我们这里讨论的 是1楼(楼主)愿望。利用可以买到的产品 进行集成 ,实现他的自动控制的目的。

搞智能化控制,需要智能家电,智能终端, 智能产品的科研及 生产 ,需要人力物力 那不是 DIY 可以做好的。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已经叫了好多年。  进口品牌:快思聪  AMX 及 西欧一些名牌,性价比差。国内产品:稳定性差。

越智能,出了故障 越无能。如果智能控制
不用一个手动开关的话,一旦控制系统出故障后,你只能进行 烛光晚餐。

所以自动控制 和手动应急  必须双管齐下。

楼主:
初步构想:
1.
客厅和主卧各设一个触摸屏,客厅5.7寸的,卧室4.3

2.
客厅一套西门子的PLC
S7-200
作为主控制器

3.
计算机采用组态王做主控画面

4.
PLC预留以太网接口,以方便实现远程监控(计算机不能总开着呀)

5.
客厅两组I/o接口 一组控制灯光和电动窗帘,一组控制投影仪

6.
采用modbus红外接口模块,控制客厅的带红外遥控的设备 ,一个模块有8路。

7.
卫生间设置一路i/o控制,控制浴霸、热水器……

8.
厨房设置一路i/o控制,控制电饭锅等(没想好怎么用)

9.
小功率均采用24伏的 LED

10.
还得想办法弄个无线手持

11.
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一直梦想做智能家居。。控制用PAD...编个程序,蓝牙通信与主控。

网友B:
门和窗也加电子锁,小偷撬窗进来也不会开门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门和窗也加电子锁,小偷撬窗进来也不会开门出去!

智能化的话应该是小偷进来自动击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门和窗也加电子锁,小偷撬窗进来也不会开门出去!
他既然都撬窗进来了,还开门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