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有没有谁用图传

楼主(2012-05-15):
在飞机上装个摄像头,在家看着电脑摇控飞机?具体要怎么搞?

网友A:
 难度有点大

网友B:
设备就烧不起,还是放弃这想法吧

网友C:
很简单 电视采集卡 2.4G图传 定位天线 就怕你飞不好 机机都找不回来 如果加亚拓APS 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在家里还是飞模拟器吧。直升机看图传飞 首先要有好飞控。自己模拟器试试就知道了 第一视角分不清东南西北的。

网友E:
太烧钱了~~~

网友F:
装个几百元的图传就可以啊,不买监视器可以用笔记本加采集卡。
问题是直升机FPV的技术要比固定翼要难得多啊,并且直升机炸鸡成本也多得多。
建议楼主先玩固定翼FPV,或者四轴也行,直升机有点难度。
到FPV板块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