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冰轮到底是几极的电机?

楼主(2012-05-15):
自用的65O动力3674爆了转子。。。
急需替代品。。。准备继续用6S,目前在4极豹子3674 1900KV和冰轮T10之间犹豫。。。
看了以前很多帖子,发现这2款电机评价都还不错,豹子4极小贵1点点。
现在就是不明白冰轮到底是2极还是4极。。。。如果是4极的话就不犹豫直接上冰轮了。。2极反之。。。
请教各位能不能给个明确的答 案。
本贴只属求教贴,,请有骂战欲望的弹开,谢谢!

网友:
俄!收你的3674尸体!QQ:16428271

网友:
同問﹐哈哈﹐我手里有2個10T的冰輪了﹐也不知道

网友:
冰轮是2磁极电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懂别乱说,冰轮是4磁极电机好不!

楼主:
看了楼上2位的解答。。俺更迷糊了。。
谁能给个确切的答 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板凳真的用过冰轮吗?没用过就不要乱说

楼主:
刚问了卖家。
确认冰轮是2极的电机。。。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别乱说,冰轮是4磁极电机好不!

请教一下,4极和2极怎么区分?

网友D:
对于用家来说,2极也好,4极也好,各有各的特点,只是针对性不同罢了,2极的优点是转速高,适合跑极速,走大直线的高速船,4极的特点是扭力大,提速快,比较适合用在像

比赛的场合,对船的提速要求比较高的比赛型船体,电机性能高不高是要看材料,工艺而不是看是不是多少极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用家来说,2极也好,4极也好,各有各的特点,只是针对性不同罢了,2极的优点是转速高,适合跑极速,走大直线的高速船,4极的特点是扭力大,提速快,比较适合用在像

比赛的场合,对船的提速要求比较高的比赛型 ...

关键是4极比2极贵很多啊。。。4极豹子比2极的贵100以上。。。
所有弄清楚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两个电机为啥只有豹子标签写得清清楚楚是四极呢。。。。。。乱写要负责的!乱发言也要负责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过了,就懂吗?就可以乱说吗?在下曾经拆过两只冰轮更换轴承,试过 2极

网友:
冰轮属于3槽2极类电机,这类电机在1:10 电车有感电机中使用较多的结构。 相比无槽2极电机它的轴转动起来有一定的顿挫感,让人误以为是多级电机,但它的顿挫感要比一般的多级电机弱,由于转子较小,适合在高速切换的场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