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新动力 心脏起搏器

楼主(2012-05-15):
换掉亚拓35X和450MX。果断上2221-6和LY-45A,不是一般暴力的说,还省电。

网友:
非耐这个电机还有新的在卖?

网友:
这电调缓启怎么样?

网友:
蝎子代工的??

网友:
山寨蝎子

网友:
450MX都退役了?不暴不省电么?

网友:
LY-45A
LV-45A

网友:
好噱头的标题,心脏起搏器?明明是换心手术。

楼主:
回复 网友A:

3S

网友:
lz配的是多少t的齿?45a的电调吃的消吗?记得这个电机是4400kv的峰值电流似乎要55a了吧,谈谈使用情况吧,用定速吗?

楼主:
回楼上

11T,我不会3D,只飞悬停没开定速,油门中点设定曲线为55%就足够了,转速还比较高,油门最高设定为最高转速为80%。
此电机配此电调缓启动我设置为柔软,但缓启动力道还是比较大。进角我设置为0,电压保护设定为3.3V。
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极限测试,悬停到没电自然降落。3S电池2200ma,我一共悬停了12分钟。

楼主:
悬停是在室内无风环境下进行的。

楼主:
即使跑了12分钟,电调温度依然很低,电机温度稍微高一点。手摸估计在50~60度左右。电调顶多40度。

网友:
放到3.3V自由降落?
3.3V都快过放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1T,我不会3D,只飞悬停没开定速,油门中点设定曲线为55%就足够了,转速还比较高,油门最高设定为最高转速为80%。
此电机配此电调缓启动我设置为柔软,但缓启动力道还是比较大。进角我设置为0,电压保护设定 ...

谢谢LZ的解答,朋友也推荐我用这款,我在纠结是上6S还是用这款

网友:
这个电调缓启动有问题!
norma模式下空中油门拉到底后,油门会启动缓启动,这时推油门电机不会马上启动。结果是:飞机直接从空中掉下来!
期待更新软件解决此问题!

网友:
请问LS的,你什么情况在nor下,把油门拉到最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飞行状态下放到这个位置无大碍的。只是它自动降低功率,自由降落以后不要再启动了。
我说了是极限测试嘛,偶尔放纵一下。呵呵。还有就是此款电机貌似对电池的要求比较高。C数较低的电池会很发热的滴 C数较高的电池热量会好一点。不知是否正常。请朋友们理论知识伺候。

网友:
不应该比450mx省电

网友:
这个  马达 是电老虎 !怎么可能省电!
动力到时没的说!不过要用 25c以上的电池!

网友:
还有新的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