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放电器,便宜又好用

楼主(2012-05-15):
充电器放电电流太小,所以做了个放电器,可以实时看电池电压,电池性能基本有数了
所需材料:
12V 50W灯泡 0.8元一个
灯座 0.5元一个
T插  0.8元一个
焊锡少许
热缩管 少许

工具:
电烙铁
3S电池充满电压是12.6V,用12V灯泡正好,50W灯泡电流4.17A,按4估算,我把5个灯座焊在一起,电流从4-20A可调,调节方法么,插不同灯泡就成了,想电流更小些可以买10W、20W、35W的灯泡。

放电的时候把电显接上,每节电池的性能一目了然。
大于3S就要两组灯泡串起来了。

网友:
板凳

招商

网友A:
这个灯泡才8毛 这么便宜 我买的杂牌都要2元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泡才8毛 这么便宜 我买的杂牌都要2元一个了

万能的淘宝啊,是假飞利浦

网友:
这个灯泡工作的时候要小心保护 还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就是放电的时候要小心别烫到了,我给吊灯换灯泡的时候就被烫过,也是这种的。

网友B:
代价不少,自己搞个逆变器插个电脑显示器算了

网友:
善意提醒:
用的时候,千万要死死盯住啊。一时走神烧个开水、拉泡屎什么的,电池就大肚子了。

楼主:
放到3.8V储存电压就可以了
过放确实就杯具了

网友:
放电的时候插上带喇叭的那种电显

网友:
晕死,我买的也是这个灯,带座,50W的,杂货店收了我8块钱

网友:
有类似的成品卖,功能好像更集成!(自己上淘宝上搜)

150W放电器 3和1放电器150w 大功率锂电放池电器

网友:
用电灯泡太亮了吧!为什么不用半导体制冷片呢?一面可以冰镇一面可以烧水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价不少,自己搞个逆变器插个电脑显示器算了

我这一共8.5元,怎么算也比逆变器便宜吧

网友:
停电的时候这样放电不错~~~~~~~

网友:
愿意折腾的话,可以看看这个设计,不是太难,自动停止。

上次神七上天之际,帮朋友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放电器,经朋友使用后反馈说,在电压即将到达终止点时,电流变小,时间拉长。这主要是由于电池在放电关断后电压回弹,使得放电重新开启,如此往复形成这个现象。

回帖中也有朋友给出了改进电路,由于朋友电子不熟,再增加几个器件对他也是要命的,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思索,忽然灵光乍现,在原来放电器的基础上改了一根线,实现了放电自锁功能。

新电路如下: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B7%C5%B5%E7%C6%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