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一下我的b6是那个地方烧啦。

楼主(2012-05-15):
    又一次不小心,让如图上的两个夹子碰到啦220的交流电,烧啦。

网友:
放个7805干嘛啊?

楼主:
问楼上一个低级问题

7805 是啥意思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将红圈里的限流电阻换成正常的试试看吧……
换好保险电阻后(建议多备几个保险电阻),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充电器的正/反向电阻值。
若接近0欧姆或无穷大的话,说明还有元件已被高压击穿短路或开路了,唯有“顺藤摸瓜”地对电源输入部分的元件逐个检测、更换,这是修理的第一步。

比如:正/反向电阻无差异,则红圈里的这个电源开关管就很有可能击穿短路或开路。

充电器的正反向电阻若有明显的差异(即:正向电阻值明显大于反向电阻值)的话,接下来就看能不能正常加电了。
要是还不能工作,那么就得看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再有针对地慢慢修啦……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7805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就别指望自己修好啦,顶多看下那有烧糊的就换换可能还行,我之前也冲烧两个电容,板都烧穿了,最后把烧了的换了,线补好,还是不行的

楼主:
哈哈,见识浅陋

网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