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A3飞控的性能

楼主(2012-05-15):
最近飞固定翼(就不喜欢练模拟器),想上A3,请使用过A3的朋友说一下,能不能达到,当我控制不好的时候,手离开控,飞机能恢复平飞。谢谢!

网友:
A3能增加稳定性,但好像没有自动恢复平飞的功能吧。

你要的应该是:飞宇的“FY-30A惯性姿态平衡仪”,七百多,贵点,可以支持紧急恢复功能。

不过,对于新手自己没法调试、安装这样的设备(因为灵敏度需要反复起降测试),最好请老手搞定,有些复杂。

楼主:
A3能增加稳定性,但好像没有自动恢复平飞的功能吧。

你要的应该是:飞宇的“FY-30A惯性姿态平衡仪”,七百多,贵点,可以支持紧急恢复功能。

不过,对于新手自己没法调试、安装这样的设备(因为灵敏度需要反复起降测试),最好请老手搞定,有些复杂。

多谢!!

网友:
 A3只能在3D上才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m6呢?
同问

网友B:
 M6和A3 差不多的货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M6和A3 差不多的货色
都亲手试过吗?说说感受吧

网友:
我建议买个大上反角的飞机,那个是物理特性就很稳定,舵打错了送开就摆平了

网友(2012-11-01):
如果你不练好模拟器,什么飞控都救不了你!我说的是实话!!!

我固定翼、六轴都飞,入模时间也不长,但我认为,飞控只是相对增加一些安全保障,但你不能完全指望它,那毕竟是一个辅助手段。

我固定翼已成功试飞,没有A3我也照样飞,但我也入了A3PRO,不过我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安全辅助手段。

网友:
飞宇的FY-30要640了。最近又出了个,前几天是298,今天要450了。我两个都买了。以后FY30做云台,Dos做导航。

网友:
一般用25%的灵敏度就够了。

网友:
见过本地朋友用A3飞60CM翼展的小F35,可以增稳,飞出大飞机的稳定性.效果不错.
前提是你会飞大飞机了,否则用它一样炸机,这个东西不能自动恢复飞机水平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