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小4通直机 旋翼头分析

楼主(2012-05-15):
第1个 亚托100   平衡翼在主桨下方
第2个 九鹰270   平衡垂在主桨下方
第3个 伟力911   平衡垂在主桨上方

平衡翼和平衡锤相比 优缺点是什么?
平衡装置装在主桨上方或下方的优缺点是什么?

请教老法师

网友:
还需要加上super fp

网友:
平衡锤飞起来稳,但是感觉很奇怪,做快速运动时,机身有钟摆一样的运动

网友:
说加就加

FP是无副翼的呀

网友:
亚托100应该也算是锤子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不知道亚托100的平衡仪是不是没有钟摆的感觉

网友:
玩具级的飞机

网友:
怎麼連最經典的四通機王MSR都沒算上?

网友:
这几架都有,手感无区别,副翼状的锤子,也是锤子,但是转起来平面更完美,也不易干涉主桨

网友B:
super fp的大浆好象和其他3种样子不一样吗

搭车问一下,用V911这种飞机练习能找到450上的方向感吗

光用模拟器练舵感有时候感觉太无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per fp的大浆好象和其他3种样子不一样吗

搭车问一下,用V911这种飞机练习能找到450上的方向感吗

光用模拟器练舵感有时候感觉太无聊了

不能代替摸拟器,但四通机的飞行经验不会浪费,有很大帮助

网友C:
平衡翼和平衡锤相比 优缺点是什么?
平衡翼性能好,希拉贝尔结构,翻滚力强
平衡锤纯贝尔结构,有自动悬停的效果,更稳,但翻滚能力弱,所以6通不会有这种方式的

平衡装置装在主桨上方或下方的优缺点是什么?
4通的话下方好,机身离旋翼头较远,吊机稳定性更强
6通上方的话机身离旋翼头较近,性能好,但是副翼跷跷板容易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翼和平衡锤相比 优缺点是什么?
平衡翼性能好,希拉贝尔结构,翻滚力强
平衡锤纯贝尔结构,有自动悬停的效果,更稳,但翻滚能力弱,所以6通不会有这种方式的

平衡装置装在主桨上方或下方的优缺点是什么?
...

老法师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per fp的大浆好象和其他3种样子不一样吗

搭车问一下,用V911这种飞机练习能找到450上的方向感吗

光用模拟器练舵感有时候感觉太无聊了

区别还是挺大的,总比模拟器好,而且很便宜,值得入了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