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one的高级参数到底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05-15):
aceone的高级参数到底是什么作用
调掺上说去官网上看
可是官网上没找到啊~~~请dji的技术员和高手给予指点

小弟在这里线谢谢了

网友:
上层数字是管这个现象的,(当你看到飞机在增稳和自动状态时推着飞机走的时候松杆飞机在哪里有一定的晃动可以调高相应方向的数字,飞机是会有好的改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 干扰消除率 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