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用什么斜盘舵机,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15):
500用什么斜盘舵机,求高手指点。
价格在400左右,最好是左。

网友:
听说KST正在开发500的舵机,应该不会贵!但还需要些时间

网友:
215自己搞个转接板在500上面应该不错

网友:
帮你顶顶啊,期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
如果kst开发500舵机,像260mg大小的话,啧啧~~~~

网友:
改标准舵机,绝对不会后悔的!

网友:
还是别整500了,舵机和450一样蛋疼。

网友:
买260MG的话一定要考虑有没有配件
我的260MG现在就找不到齿轮

网友:
500大舵机一点都不好飞,重,效率低

网友:
如果无副翼,建议试试BLS153,力量大点。。。。

网友:
不用改大舵机,重!又要改侧板!又不利于飞行!只会导致你的炸鸡成本更高

网友A:
建议改大舵机,三个舵机总共重30多克,力量和速度非中型舵机能比,价格比中型舵机低好多,选择也多,最关键的是耐炸,无副翼首选,我就是用中型舵机升级至标准舵机的,优势不是一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大舵机,三个舵机总共重30多克,力量和速度非中型舵机能比,价格比中型舵机低好多,选择也多,最关键的是耐炸,无副翼首选,我就是用中型舵机升级至标准舵机的,优势不是一点点!

大小舵机都用过
经常炸机的话,大舵机适合你多点
高性能的话,小舵机吧

大舵机别小看这几十克,一只大舵机重30克,3个就90克,对于425桨负担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小舵机都用过
经常炸机的话,大舵机适合你多点
高性能的话,小舵机吧

大舵机别小看这几十克,一只大舵机重30克,3个就90克,对于425桨负担不小

正解,不过不是每个重30g,而是三个一共重30至60g不等,新手就用大舵机,高手用小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