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校准

楼主(2012-05-15):
用arduino 2560和
10dof做的飞控板
姿态传感正常了,就是加速计和罗盘没法校准,点了校准没法应。
没接接受机,就只有主控板和10dof。
是不是都接上才能校准。

网友A:
请问有arduino 2560做MWC的原理图吗?

网友:
没有,照程序做,把线插好就行

网友A:
关键是怎么连线呢,以前1.9有现成的,对照1.9的连线图用arduino 328+九姿态传感器+洞洞板做了MWC飞控板,现在找不到2.0版固件用arduino 2560的连线了。

网友:
#define THROTTLEPIN 0 //PIN 62 = PIN A8 A8油门
#define ROLLPIN 1 //PIN 63 = PIN A9 A9横滚
#define PITCHPIN 2 //PIN 64 = PIN A10 后面·你懂的
#define YAWPIN 3 //PIN 65 = PIN A11
#define AUX1PIN 4 //PIN 66 = PIN A12
#define AUX2PIN 5 //PIN 67 = PIN A13
#define AUX3PIN 6 //PIN 68 = PIN A14
#define AUX4PIN 7 //PIN 69 = PIN A15

网友:
uint8_t PWM_PIN[8] = {3,5,6,2,7,8,9,10}; //for a quad+: rear,right,left,front //+ for y6: 7:under right 8:under left
3 5 6 2 ··········这是输出,具体对照官网的图

网友:
谁能告诉我怎么校准, 还有罗盘方向怎么确定,搞糊涂了

网友B:
新的固件确实不能校准。。。

网友:
谢了哦,换了旧得就能了

网友C:
也试了下,0504版GUI是不能校,可以通过遥控器校,(解锁前,校ACC 油门最高,俯仰最低,方向最左;校MAG 油门最高,俯仰最低,方向最右)在GUI里从曲线上可以看到校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