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的一大堆问题

楼主(2012-05-15):
第一块电池电量刚玩完可以直接换第二块电池继续玩吗?
为毛我买的电池竟然歪了(影响重心,做工真差劲)
飞机的电池是不是不要等到电池彻底没电了再充?
可以用用南孚吗?
还有电池真难插也真难拔
还有飞机电池的寿命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A:
1、可以换着电池接着飞。
2、911用的是锂电池,所以千万不要过放电,不能等没电了再充,那样电池马上没命了,个人建议飞3、5分钟下来充电。
3、不能用南孚,太重,随机锂电是3.7V,南孚应该是1.5V。
4、电池寿命看你使用和保养正确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换着电池接着飞。
2、911用的是锂电池,所以千万不要过放电,不能等没电了再充,那样电池马上没命了,个人建议飞3、5分钟下来充电。
3、不能用南孚,太重,随机锂电是3.7V,南孚应该是1.5V。
4、电池寿命看 ...

我说的南孚是遥控器里的南孚

网友:
第一块电池电量刚玩完可以直接换第二块电池继续玩吗?。-----飞一块电后,要休息5分钟左右再飞第二块电
为毛我买的电池竟然歪了(影响重心,做工真差劲) -------是电池不直?
飞机的电池是不是不要等到电池彻底没电了再充? --------飞到3/4或4/5油门推杆时(油门微调中立),就要换电池
可以用用南孚吗? ----------------------买充电电池吧,环保又省钱
还有电池真难插也真难拔 -------------------久了可能就松了
还有飞机电池的寿命能用多长时间----------------不过放,基本上用得很久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楼上已经有两个人给你解答了,还想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有两个人给你解答了,还想怎样

第一块电池电量刚玩完可以直接换第二块电池继续玩吗? 飞机的电池是不是不要等到电池彻底没电了再充?  可以用用南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块电池电量刚玩完可以直接换第二块电池继续玩吗? 飞机的电池是不是不要等到电池彻底没电了再充?  可以用用南孚吗?

我回答的白打字了~
第一次见这样的人,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回答的白打字了~
第一次见这样的人,无语~

不是啊 ,我有看你的的

网友:
复 dalei1989 兄:

让我试试这样答,希望你会较易明白:

(1)  有刷主尾电机用后会很热,要先让它们冷却后才好续飞,
     否则电机会很快便退磁老化乏力。

(2)  电池微弯也可以用的。如你感觉太差就不用吧。

(3)  动力锂电一般用至感觉开始乏力,就应尽快下降停飞。
    并且一样要让它冷却后才可再次充电。这才耐用。

(4)  控电要合共7.2V至9V的,足压便可。

(5)  可在电池前方,左右黑色胶边,各微锉一道斜角。

(6)  V911的锂电保养好的话应可用80次以上。

陈伯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嘿嘿 这位兄弟回答的真是专业哦! 还有回复LZ的911最好是不要用南孚电池 因为南孚的接触点有点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 这位兄弟回答的真是专业哦! 还有回复LZ的911最好是不要用南孚电池 因为南孚的接触点有点短!

复 街边_男孩 兄:

过奖了。

你大卖的V911确实是性价比高又好玩耐炸,
但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良的,尤其是控的
操控感。

恳请你多留意用家的帖子,并向厂家反影。
V911是时候出升级版了。

陈伯

网友(2012-08-11):
每天顶顶更健康

网友(2013-04-15):
原来v911这么久远了,我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