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坏了,不自检,已换半桥驱动IR2101和15个MOS,请问怎么办?

楼主(2012-05-15):
我最近新买的一个TURBOJET 100A杂牌电调,因散热处理不当,击穿兼烧了15个MOS(总共18个FDD8896)和全部三个IR2101S,我已购零件全部换之,但是换了后电调还是不自检,没有任何反应,电调的7085我测了工作正常,12V输入和5V输出都有正常,单片机(mega8)的4、6脚电压也正常5V,MAX662的输入5V,输出12V也测了都有,最后3个IR2101S的1脚也有12V电压,8脚是11.2V电压,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只能是单片机坏了认倒霉了么?请教还有别的方法确诊还有维修么?谢谢各位高手,希望能帮我解惑

网友:
单片机坏了,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电调的7085我测了工作正常

这个是什么?

楼主:
是7805,打错了。

网友:
不自检,任何声音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新买的一个TURBOJET 100A杂牌电调,因散热处理不当,击穿兼烧了15个MOS(总共18个FDD8896)和全部三个IR2101S,我已购零件全部换之,但是换了后电调还是不自检,没有任何反应,电调的7085我测了工作正常,12V输 ...

单片机的晶振检测过没?
18M的,我遇到过几个都是它损坏了导致电调不工作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重点检查晶体。

楼主:
请问ir2101s怎么测试是否好坏?     电调上的晶振是长什么样子的? 没注意过啊

网友:
借这个图,左下角写有16.0M的就是晶振。

楼主:
我的晶体和楼上图片的一样,16M的,但是怎么会是6脚的?好像网上没得卖

网友A:
借个地方问问,一个XXD好盈程序的电凋,油门要拉到3/1才转动,回过出厂设置也是这样,是不是油门曲线没设好?怎样设?谢谢

网友:
淘宝里找不到吗?
哦!这很正常……
因为,您把玩电子技术还未到家……
给您看两个淘宝页面的截图如下,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具体的链接就不提供了,避免广告之嫌疑。
搜索的时候,记得输入“陶瓷  贴片   16M晶振”……

楼主:
请问这种三脚晶振用示波器怎么测量是否起振?探头和地线夹子分别触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三脚晶振用示波器怎么测量是否起振?探头和地线夹子分别触哪?

两侧是振荡电极,中间是地。
示波器探头地可以直接与电池(电源)的负极连通。

楼主:
楼上高手意思是探头的夹子夹电池负极吧?      探头尖分别测两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高手意思是探头的夹子夹电池负极吧?      探头尖分别测两级吧?

您说得没错。

楼主:
可否找个石英的普通16M的三脚先代换上?  不考虑体积。能用不?           前几天朋友的这个电调也坏了,但是有个差别就是他的单片机7、8脚接晶振的没有对地电压,为零。  我的坏了的那个单片机的7、8脚是对地是有2.4伏左右的电压的。我抱着试试的想法把两天完全相同也都坏了的电调的16M陶瓷晶振对调了一下,希望能弄好一个,但是发现还是没用。           单片机7、8脚没有对地2.4V电压的是否已经给单片机判死刑了?       单片机的输入5V两个都是有的。

网友:
楼主我的电调和你一样的~~不自检。但是舵机能懂,油门电调不工作

网友(2012-06-15):
我帮你修不换MOS管和芯片15块  QQ990590001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A:
借个地方问问,一个XXD好盈程序的电凋,油门要拉到3/1才转动,回过出厂设置也是这样,是不是油门曲线没设好?怎 ...

油门校正。
遥控打开,油门打到最大
电调上电,听到音乐声,油门拉到底,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