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飞行过程中太热烧了,有办法修复吗???

楼主(2012-05-15):
其中两条线因为并在一起就烧了!!一个电机就45元了,真贵啊,绕几条铜圈就一个电机。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看坛子上教程重新绕吧

网友:
烧了重新绕线就好了。

网友:
热的烧了.~楼主是运行有多长时间啊,还是方法不对~如果是热缩管都化了~那建议不要按原来方式使用了~合理飞行~

网友:
论坛上搜索 电机 绕  就有教程了,45元的电机呵呵K牌电机那才叫贵

网友:
自已绕吧,挺简单的

网友A:
 买个省心,绕线花的时间精力绝对不止40块!关键能不能用还是个未知数!

网友:
45块钱的电机都说贵就别玩航模了。

网友:
烧了 有很多原因

LZ说话 就不爱听,
“一个电机就45元了,真贵啊,绕几条铜圈就一个电机。”
自己爱便宜,坏了就发牢骚。要看买哪家的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省心,绕线花的时间精力绝对不止40块!关键能不能用还是个未知数!

正解,别瞎费劲了,还得有高温绝缘漆,还得数匝数,还得缠紧,最后还不见得转,即使转了,也不知道KV值,再买个测转速的仪器,最后连累电调也烧了,没那专业水平还是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