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为什么接收板接电后会之之的响

楼主(2012-05-15):
如题。我的亚拓100X 也会这样 上电池队频后 接收板就发出 之之机电声音 今天刚到的911也会这样  正常现象吗?

网友:
估计应该是舵机的响声.
用控试一试舵机的反应,通常就能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也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会么?

会,但动一下舵机就不响了,这个在四通上是舵量不太好的表现,但只要不影响飞行就无所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 谢谢啊!

网友:
正常的   不用理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