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2-05-15):
买的好几个小空心杯有刷电机,想做个小飞机,但是电调太贵,想自己做一个。电池是1s的,空心杯电机本身电流不大,800ma左右,好像直接用三级管就可以驱动,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求指点!

网友:
npn和pn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型号比较好?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
普通三极管的饱和压降比较大(通常都会大于0.6V),因此,能量损失和发热量也比较大,建议使用场效应管作为马达驱动管。
既然电源用的是1S的、电机的工作电流又不大,那么我想:废旧手机电池里的“锂电池保护板”上就有合适的场效应管。
若需要购买的话,建议你使用易购的、贴片式的场效应管IRF7413(驱动电流大于10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后来采用MOS管,其它贴片的没有买到,只贴片的IRLML6302,只好买的它。后来我测了一下我的空心杯电机直接1S电池上电流时350ma,万用表测的内阻是4.4欧。但是接上IRLML6302时,电机先是转很快,持续几秒后出现转一会停一会,再后来就停了,这是什么情况?断开从新接时,有时会启动,有时启动不了......这是什么情况?MOS管应该是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采用MOS管,其它贴片的没有买到,只贴片的IRLML6302,只好买的它。后来我测了一下我的空心杯电机直接1S电池上电流时350ma,万用表测的内阻是4.4欧。但是接上IRLML6302时,电机先是转很快,持续几秒后出现转一会 ...

应该是你选用的场效应管之型号不合适导致的。
不知何故你选用了p沟道的MOSFET?难道前级电路的输出电平是高电位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8050 8550小电流三极管或882 772小功率三极管驱动,不一定非要上场效应管,玩具厂的常用驱动管;
882 772一只才一毛二,电子市场遍地都是;

网友:
关键还得驱动电路合适,不然,MOS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