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一般用什么型号三极管就可以驱动?

楼主(2012-05-15):
买的好几个小空心杯有刷
电机
,想做个小飞机,但是电调太贵,想自己做一个。
电池
是1s的,空心杯电机本身电流不大,800ma左右,好像直接用三级管就可以驱动,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求指点!或者有更简单的方法更好

网友A:
可以不?度娘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但是电流太小,电机转的不是很快

网友B:
回复 楼主:
空心杯电机不是机器人上面用的吗,航模上可以装风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