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8副翼设置问题!

楼主(2012-05-15):
如题,刚入手的天8控,准备玩固定翼,发现2个副翼
舵机
联动是怎么设置的啊?也就是1通和6通联动(以前用天6两个副翼的舵机都是插1和6通道的)?
在系统设置里,改了副翼的通道,发现不起作用啊,只有1通道有反应,6通道还是没反应啊,倒是在哪设置的啊?高手请进来指导一下,或者用过天8控的也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打开襟副翼混控~~~~~~

网友B:
楼上正解,襟副翼打开后只能1通控制6通,不能6通控制1通的,如果需要请进入高级菜单自定义可编程混控设置6通对1通混控即可实现,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晚上回去试一试,
我不需要6通控制1通,只需要遥控打副翼方向的时候,1通和6通能一起动就行(其中一个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