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和GCP的另类差异。。。

楼主(2012-05-15):
MCPX和GCP都尽自己的水平将震动减少至最小。。。
GCP不带头罩效果最好,一加头罩,手感立马变差,而且油门反应变迟钝。。。
MCPX不带头罩,几乎半分钟以内就会90度转,一加头罩,立刻变好,仿佛头罩是减震零件。而且加不加头罩油门反应差异不大。。。
真是蛮另类的差异!!!所以现在GCP都是裸飞,MCPX则是整齐飞。。。
或许,从另一个角度看,MCPX确实是一台设计完好的机器。。。
此外,V120D02S和GCP的情况一样!

网友:
应该是mcpx的头罩的设计合理得缘故。

网友A: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还是不要裸飞了,一定要裸飞的话,还是尽量有把握不炸机的情况下进行,不过意外随时会发生……,我今天很悲催,刚买没几天的Gcp下午拿出去飞,延续以前飞911不带头罩的习惯,结果突然有小朋友捣乱,航线途中蹭了下树叶,没救回来一头满油门拍在地上,没戴头罩异常惨烈……

网友:
我的G CP在家里一直裸飞

网友:
有空要试一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不要裸飞了,一定要裸飞的话,还是尽量有把握不炸机的情况下进行,不过意外随时会发生……,我今天很悲催,刚买没几天的Gcp下午拿出去飞,延续以前飞911不带头罩的习惯,结果突然有小朋友捣乱,航线途中 ...

911裸飞不是电路板冲在最前面?炸一下少个元件就郁闷了

网友:
我不敢裸飞,怕一次性玩完

网友:
打死不裸飞的撸过

网友:
一直在裸飞,天热了,电机电调发烫,不裸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