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来给我解释一下这电路图啊,本人太笨了

楼主(2012-05-16):
最好留个QQ号什么的。谢谢了

楼主:
图片怎么上啊

楼主:
就是这货

网友:
这个是个光控的小玩意儿吧。原理如下:
1.在暗处开机光敏电阻高阻,U1A1,2脚为高电平,3脚低电平,因此U1D的12脚为低电平,11脚为高电平,s8050导通,发光管点亮。到亮处光敏电阻低阻,U1A1,2脚为低电平,3脚高电平,因而U1D的12脚为高电平,但是这时U1D的13脚为低电平,只有当微动开关按下时,13脚才会是高电平,U1D的11脚转为低电平,s8050不导通,发光管灭掉。
2.在亮处开机光敏电阻低阻,U1A1,2脚为低电平,3脚高电平,U1D12脚由低电平缓慢升到高电平,因而U1D为高电平,s8050导通,LED亮,只有在按一下微动开关后,LED才灭,灭掉后,只有从亮处转到暗处时才会再次点亮。
因此本装置的工作逻辑是:开机时在亮处LED亮,点一下微动开关则LED灭,由亮处到暗处LED自动点亮。开机时在暗处则LED亮,由暗处到亮处需要点一下微动开关LED才灭。

网友(2012-06-17):
光控灯,很简单

网友:
和我做过的竞相同,

网友(2012-08-05):
光控开关,这货也研究???

网友:
能人到处有啊

网友:
高手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