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50定速传感器安装

楼主(2012-05-16):
大家是怎么吧CGY750的定速传感器装在700上的用YT定速的感应器安装?

网友A:
需要学会

网友B:
换下插头,注意把红线和黑线对调一下。

楼主:
换成YT的?

楼主:
用的是YT定速支架?还是自己做的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理解你的问题是,想用750的感应头接在亚拓的定速器上,是不是?如果说是就是我上头的答复

楼主:
NONO不是,我的意思是 怎么把CGY750的定速传感器安装在YT飞机上使得磁感应达到60%以上。我用YT的支架装了感觉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