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陀螺仪感度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12-05-16):
新手刚刚入手的XG7 ,把陀螺仪感度线插在了第五也就是GEAR通道,控里DEVICE SEL设置是 aux2 ——gyro sys;gear—— aux2 sw,飞的时候发现金鱼尾,怎么调感度也没用,后来才知道设反了,又改为AUX2--AUX2 SW, GEAR--GROY SYS,但问题又来了,没改之前GEAR开关可以切换锁尾和非锁尾模式,改了之后AUX2和GEAR开关都不能切换锁尾模式,陀螺仪一直处于锁尾状态,陀螺仪是GP750尾舵DS520,哪位高人说说怎么设才对,用GEAR通道控制感度,要哪个开关切换锁尾模式?

网友:
应该是

AUX2---Gyro  sys
GEAR--GEAR SW
我的 就是这样设的,GEAR 输出陀螺感度!!
昨天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2---GYRO SYS
GEAR--GYRO SYS
试试
不行的 两个不能同时设成groy sys

网友B:
你是什么陀螺仪,初步怀疑你是感度通道没有信号,或者是你陀螺仪感度线坏了 回去好好查一下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陀螺仪,初步怀疑你是感度通道没有信号,或者是你陀螺仪感度线坏了 回去好好查一下 吧
都没问题,控上调感度,尾舵机有反应的。不管吧GEAR和AUX2哪个设为感度通道都有信号的

楼主:
哪位用XG7的老鸟教教我呀 急死了。不管怎么切换gear或AUX2开关,陀螺仪都是亮绿灯,一直是锁尾模式。

楼主:
陀螺仪是GP750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昨天写错了!回家有看了看控!

楼主:
已经搞定了,原来JR的控51%以上感度是锁尾模式,51%以下是非锁尾模式

网友(2012-07-28):
学习了,我和楼主一样的设备

网友:
这个是JR常识啊,大于50%后每增加1相当于感度增加2

网友(2012-11-05):
引用 网友A:
昨天写错了!回家有看了看控!

被你们误导了,    你们俩的设置 都不对      螺仪感度线插在了第五也就是GEAR通道,控里DEVICE SEL设置GEAR--GROY SYS     才对    切换锁尾与非锁尾 只能用左上面那个开关切换   不能用AUX2 和 GEAR切换   就是说查在哪个通道 就得把GROY SYS 设置在哪个通道   调成手动的切换锁尾和非所谓 只有 RUDD D/R 拨杆 也就是油门锁定拨杆能控制     你们所谓的拨AUX2 或者 GEAR开关 然后陀螺仪的灯变红变绿 切锁尾与锁尾 其实是开关吧量分成了  0% 和100% 两个量了  那么控里面设置的陀螺感度 百分之多少就没意义了   搜了论坛好几篇帖子 都是这么错误设置的  无语...  在此说明一下  免得对新手造成误导

网友:
控里面设置的陀螺感度 百分之多少就没意义!
是的!
我的感度值就在VBER里面设!控里只切换锁尾非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