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拉瓦尔喷管数据(制作气动真空式吸油器)

楼主(2012-05-16):
想制作气动真空式吸油器用于给机床和发动机换机油 在ssss见过成品吸油器 类似产品还有气动喷漆枪 气动吸盘等  其核心部件为拉瓦尔喷管用于给压缩气体加速 但网上找不到相关数据只有原理图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手动泵多好啊,为啥非要这呢?

网友:
用这个吸油 会不会喷得到处都是油啊

这跟喷枪差不多

网友:
有个约束公式 百度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泵多好啊,为啥非要这呢?
手动泵接细管由于阻力大无法工作 如果气动不行的话 就用气筒做个手动活塞式真空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