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这个螺纹是多少的?

楼主(2012-05-16):
是液压管配件来的,就是液压管接头与外接螺丝的螺纹,停买东西的人说是美制的,但是美制多少也说不清楚,我又没有尺子量不了。

网友:
10.8?那就是m11的牙吧

网友:
拿把直尺就可以测量了

楼主:
那个螺纹最大外径是10.8mm,最小外径是9.9mm。5个牙的距离是7.4mm左右

网友:
M11x1.5

网友A:
是不是3/8 ?  关键是你想干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螺纹最大外径是10.8mm,5个牙的距离是7.4mm左右
                                                                                                    7.4/4=1.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3/8 ?  关键是你想干啥。

我想知道这螺纹是什么尺寸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4=1.85

本是6,我已经去掉一个了,不是4,是5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螺纹是什么尺寸的螺纹
                                                                                                    楼上的已经说了M11*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已经说了M11*1.5

查了资料的,最大外径与最小外径对不上啊,差很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资料的,最大外径与最小外径对不上啊,差很远啊
                                                                                                     哪我只能问你量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我只能问你量对了吗: ...

不会出错啊,我用卡尺量的,就算我看错了也不会超过0.1mm的误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出错啊,我用卡尺量的,就算我看错了也不会超过0.1mm的误差的
                                                                                                    这样啊 ,哪只能再查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 ,哪只能再查资 ...

还是在淘宝上问到了。是美制螺纹7/16D

网友:
这个是不是以英寸为单位的啊,美国标准统一制螺纹。

网友:
应该是水管牙,英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