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知道t8fg 舵机测试怎么用吗?(自己解答了5.29)

楼主(2012-05-16):
说明书54页!()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必须在调机子的时候,在除了hode模式外,才可以!hode状态下不能用!

网友:
这个是看中立点和舵机行程的,没什么。

网友A:
说明书里明明写着。。将光标移到OFF上。。你移到servo上,当然没反应= =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明明写着。。将光标移到OFF上。。你移到servo上,当然没反应= =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亲~

晕!我当然是移到off上面呀!这还会搞错??同学你看明白,那个图片是说明书上的,不是我移到那边拍下来的,谢谢

网友B:
移到OFF上,按一下RTN,滑动感应区选MOVING,再按RT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到OFF上,按一下RTN,滑动感应区选MOVING,再按RTN,即可

就是滑动感应区没反应了,选不到其他,只是0ff,就是这个转动不动!

网友:
借个地方问一下上面那个DG1   DG2是上面东西啊说明书上也没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