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E HV 电调折腾实录(连载中,最近更新日期5.30,更新了Gov Store曲线...)

楼主(2012-05-16):
---- 古语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通俗点,
就是:有些事情,你去折腾,黄豆可以变黄金,
不折腾,黄豆,还是那颗黄豆。

计划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折腾:

1)样子
2)基本的设置(用遥控器
3)更加深入的设置(用设置卡)
4)自身定速
5)使用V8定速
6)14s 飞 700
7)疑难杂症
8)其他

亮点:
官方支持最大14s lipo,外加电容可以支持到15s。
自带转速传感器,可以直接使用v8定速。
防火花
Gov Store定速模式

污点:
木有bec
进阶设定需要卡21

楼主:
二、基本设定

楼主:
三、更加深入的设置

注意:卡原配一条两头都是舵机接口的线,在设定的时候,电调的短线接卡左边的插口,
电调的长线(信号线从接收机拔出来),然后用卡原配的线,接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另
一头接卡右边的插口。然后bec通电,最后电调接动力电。这时候卡上的LED灯(左边和上
边两排)会自检,完毕后就可以设定了。

用卡设定的第一步,设定油门行程(首先要做的)
确保油门行程是0-100,接电后,油门最低,然后在卡上设置LED灯到 special functions
- stop 这一格,按enter,这样就设定油门最低了然后油门最高(放心,由于没接信号线,
所以电机不会转的),在卡上设置LED灯到 special functions - full speed这一格,按
enter,这样就设定油门最高点了。

楼主:
广告招租

楼主:
卡参数详解

Gov.Store(定速保存模式)
用过k牌电调的朋友,估计都比较熟悉k牌的模式11,YGE的 Gov.Store模式,其实和k牌的模式11一样,都是定速保存模式。
YGE定速保存模式,就是电调在第一次飞行时,保存电机的参数和电机最高转速,在以后的飞行中,不管使用什么品质的
电池,电调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按油门的百分比,去维持第一次飞行的那个转速,为什么是按油门的百分比呢,下面详解。
注意:定速保存模式,只能通过卡II或者卡III来设定。设定步骤:
1.按照上面的方法,校对油门行程。
2.来到卡的第二级选项,设定freewheel 为on,设定Gov.Store,然后把线插好(电调信号线)。
3.把飞机的大奖,尾浆都拆下,油门最高(100%),让转速达到最高(最好设定缓启动先,不然转速突然提升,危险!!),
当然你也可以带上大浆尾浆转,大奖要求在0度,不过这样就只能在外边场地操作,如果在家里的话,还是拆了浆为好。当
你感觉到尾舵机动一动,说明转速恒定了。这时,电调会记住油门最高点时,这个最高转速。换句话来说,电调其实已经有
了一张油门从0-100的转速对照表。
4.用设备测量一下这个最高转速,设备可以是光学测速仪,iphone,emeterII 等等,假设测得的转速是3000转,那么就是说,
电调在100%油门时的转速,就是3000转,这个值电调会记住,除非你重新设定定速模式,否则都不会变
5.好了,一般我们不会用100%油门飞的,如果是600,3d的转速,一般是2200,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一下油门在多少时,是
2200。公式:2200/3000 = x/100 ,x约等于73%,没错,我们把idle2的油门,设为73%一条直线,这样飞机在启动的时候,不
管你用什么电池(当然电池的s数要相同),电调都会努力去保持2200这个转速,要改变转速,只要改变油门的百分比即可。
所以一般为了电池寿命着想,都建议使用一组中等性能的电池,来做第一次这样的动作。

楼主:
四、自身定速

定速模式 Gov或者Gov fast
装备:logo600 - pyro 700 450kv - 12t/13t - 12s 3300 - mini v8

第一次飞行

电鸡用的12t齿。
电调设定:频率 12、情况:转速有点低,88%油门才2000多一点(yge官方建议油门范围是60%-80%,效率最高),原来
用k牌的时候,同样的电机齿,75%已经2200了看来每个电调对定速的油门反应都不一样。虽然是2000
转,但是感觉定速还可以,不会说感觉到降速掉后,又慢慢升那种声音。

好不好,用口是说不出来的,得凭借工具
看看测试的曲线
如果进角选自动

如果进角选固定18度

可以看出来,进角选固定的,会好一些,看来YGE的自动进角,还有完善的空间。

第二次飞行

同样的配置,换了个13t,然后进角选的还是18度,油门75%一条直线,看看曲线

好,来分析一下,远看,恩,转速基本还是在直线上,在给大螺距时,电调会自动补偿,并且会稍微比要定得速度
高一些,我估计是为了使得尾巴控制得更好吧。不过在飞行过场中,感觉不到有什么突兀的变化,很平滑的过渡,
和k比起来,好像也是差不多,当然,k的好处在于,k是个大傻瓜,yge 是单反。k一个模式1,4或者11,其他参数全
自动;yge的参数就要靠自己慢慢体会,慢慢调,也算是折腾的一种表现。

再分析一个细节,上图的最高电流处放大

我画了一条水平线,大家可以看到,电流最大处,浆速下降的那个点,基本上和不是电流最大时,浆速下降的那些点,
在同一水平线上。也就是说,最大螺距的那个地方,浆速维持得,很不错,不会超过平均浆速下降点。

楼主:
定速记忆模式 Gov Store
Gov Store模式的设定上文有介绍,这里说说要点。
设定完Gov Store后,第一次通电,电调会D...D,说明已经进入定速记忆模式,等待第一次转动。
第一次的转动,有条件最好是卸掉大浆和尾浆,全油门100% 开转,转大概20-30秒即可然后电调
会记住100%油门的转速 假如是3000转。这时如果你要指定转速怎么办?按比例计算:
x/100 = 2200/3000  x=73
也就是说油门在73%时,浆速大概是2200,而且这个浆速不受是否带负载的影响,也就是说,你带
上大浆,和不带,都是一样的转速。

设定定速记忆模式的感觉,就是,很爽,完全不受电池好坏的影响,啥电池转速都一样。但是最好
用差一点的电池做第一次的转动,不然差电池会死得快,下面还是看图说话,只说P和I感度

P:0.9  I:0.06

P:1.2  I:0.08

可以看出,P感度对定速的影响,还是很大,说以说明书上都写明,大飞机P感度要大于1,而I感度
和P是比例增长,P大,I也大。

YGE自身的定速总算折腾完了,一个结论,推荐使用Gov Store模式。

楼主:
六、14s 飞 700

一般来说,700级的灰鸡,用12s 5000,40c以上,可以获得不错的动力,但是YGE
120hv 支持 14s,而且只有120a ,使用12s 电流有点大,怕抗不住,于是就想到了
使用14s 灰,电流,会少点吧14s,要改的东西,大概有电调(本身支持就行),
电机(kv值450kv以下),电池 7s,齿比,分别来说说。

电池:

14s 多少呢,4000,应该差不多了。

电机:

450kv以下,还真有点难度,还好,有个pyro 700 45,查查资料 最大25000转,算算
14s是多少转:4.2*14*450 = 26460,这是满电的情况下,带负载会小点,和25000差
别不大,电机OK。

齿比:

原来使用的是500kv 14t  128t  齿比9.14 12s 效率是85%,现在是 450kv  ?t  128t 14s 效
率是90%。开始计算
500*12*4.2*85% = 20160  转,则最大 浆速是 2200RPM
450*14*4.2*90% = 23814  转 ,按照最大 2200RPM 算,则齿比是 10.8 ,计算出来
的电机齿应该是12t,按照经验,定速一般电机齿要比非定速高一个,也就是13 ,
惨,没13t,13和14也没差多少,好,就用14t,齿比OK。

经过分析,设备都木有问题!

楼主:
七、疑难杂症

1.为什么飞完后,电机会发出dd...dd...dd这样的声音?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设定的电池个数比实际的电池个数大,比如说设定了12s,但是用6s通电。
另外一种情况是飞下来后,电池的电压比设定的保护电压低。所以电调会以响声提醒你。

楼主:
八、其他

注意事项:
1.如果是使用设定卡II,注意bec电压一定一定不能超过6v,不然,设定卡会被烧掉。
设定卡III可以支持最高9v,所以没这个问题。
正确的做法是,用镍镉电池组作为单独的接收机供电设定,现在动不动就是高压,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如果是使用卡III,可以不用理会,但是最高也不要超过9v。

2.pyro 700 45 电机于YGE电调的搭配参数
按照厂家的建议配置,PWM 应该用 32khz 。

网友:
14S 飞700 只能用KDE的 395KV 马达

网友:
确实德国货,看那个 4s bis 。。。bis就是to的意思

网友:
凡哥少有这样折腾哦,期待V8定速效果

网友A:
YGE设置卡跟花牌通用,烧了也不怕,LZ怎么不说这是花牌代工的

楼主:
哪里代工都无所谓,关键是用起来好就行,还没飞,等试飞了再说

网友:
电调和花牌的120HV好像一样的布局,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货色转转回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什么BEC呀,可以直接从14s动力电取电,求链接!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是加拿大的大力士B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BEC呀,可以直接从14s动力电取电,求链接!

Hercules Super BEC 14S Lipo 10 Ampere V2

网友:
这个BEC也不便宜~ 但比7020性价比要高点。。。一个2S一个14S。。。

网友:
俺的  80HV 快给肖像费

网友:
YGE 电调的外观好山寨那事的!

网友:
老大YGE哪里有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YGE设置卡跟花牌通用,烧了也不怕,LZ怎么不说这是花牌代工的

花牌软件就是抄YGE的

楼主:
还是Gov Store好用

网友(2012-07-26):
请教下LZ,短线自带的一个插头是干什么用的?
连接好后,飞行时,那个插头拔掉还是插上啊?

网友:
我觉得定速这方面花牌也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
我分别试了下花牌120和yge120。
同样设置为缓启动2%。
花牌的效果要好于yge。
不解

网友:
大电调喔。

网友(2012-09-11):
引用 楼主:
四、自身定速

定速模式 Gov或者Gov fast

问下你这个速度曲线是用什么工具测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