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XA 接compass的那根线,正规的名字叫什么?

楼主(2012-05-16):
我这根线断了…………淘宝搜来搜去,只有几家卖XA的有4PIN和6PIN,5pin的基本没有……晕死~~~因为不知道叫什么线,所以都搜不到别的卖家的货~~~请大家帮下忙

网友A:
E1016 5Pin信号线

楼主:
原帖由
井辰
于 2012-5-16 14:05 发表
E1016 5P嘎in信号线
感谢,这个名字我知道的,只有卖XA的卖家才这么叫,是XA的货号啦,我想找卖线材的那些卖家买,会便宜很多的~~~一根线要10块,简直是抢劫了

网友B:
淘宝搜条形连接器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C:
用软驱排线,淘宝搜molex 5 pin和molex端子 用1.25还是2.0的不知道,都买回来试试吧,等楼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