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无论成品有多么好,在我眼里总是有毛病,也许是我手痒痒。

楼主(2012-05-16):
去年买的国良车,刚开始时满心欢喜,现在是越看越别扭,主要毛病在:1、小拖板的铲花是假的。2、润滑油不好加。3小拖板形成不够。正好现在流行线规车,就折腾折腾成线规车吧,看看完成后是不是有成品线规车的精度,在一丝内?

另外问一下:洋垃圾的小伺服性能和国产的有什么差别吗?那个好?实在是信不过国产的。

先拆除一边的导轨,利用另一边的导轨做基准。

先拆除一边的导轨,利用另一边的导轨做基准。

打表看看,中间歪了4丝

打表看看,中间歪了4丝

拆除下来的东西,挺喜欢它的尾座。

拆除下来的东西,挺喜欢它的尾座。

装好了,全行程打表1丝以下

装好了,全行程打表1丝以下

网友:
导轨居然可以拆?

网友A:
可以拆的导轨换线规方便多了,期待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的导轨换线规方便多了,期待后续。

这个我是在做实验,如果效果好的话,就把普通仪表车的导轨全铣平了,上线规。

楼主:
据说,这个国良导轨要1500元一副呢,当然是维修价。

网友B:
改了拖板会升高,加工直径又不够了。。。。
                      鸡肋的东西,该干什么干什么。。。。

网友C:
难道这种导轨也可以直接拆了换,我眼花没看清楚吗

网友D:
这车床改起来有价值吗?要改数控?

网友:
夏天到了,注意车床防暑

我用的华飞的240GV,车不锈钢发现不到几分钟调速器跟电机就发热的厉害,看了调速器的说明,显示这种调速器过700W的功率就得加散热,这个车床的电机是1100W,可是华飞没有加专门的散热系统.所以请大家注意啦,夏天除非在空调房间里干活,否则一定要给电机或者调速板加散热.我准备自己买散热片和风扇,有空加上去,否则干几分钟就得停机散热,刚来兴致就得休息,不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这种导轨也可以直接拆了换,我眼花没看清楚吗

国良的基本上能拆下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拖板会升高,加工直径又不够了。。。。
                      鸡肋的东西,该干什么干什么。。。。

是会降低的,为以后装电动刀架留空间,把好的留下,鸡肋的丢了,它的床头箱可是一流的,能打败市场上卖价一万以下的所有车床主轴箱。床身是鸡肋,但是没有兴趣去换了,等以后心血来潮时换成整体花岗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床改起来有价值吗?要改数控?

当然有了,你说普通的6140能天天在2500-3000转下运行?

网友E:
导轨是轴承钢的,硬度刚刚的,没必要换线轨,线轨胜在速度,但强度嘛。。。。。。。到时候震刀你就知道后悔怎么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轨是轴承钢的,硬度刚刚的,没必要换线轨,线轨胜在速度,但强度嘛。。。。。。。到时候震刀你就知道后悔怎么写了。

我也是这样担心中,所以原配的东西尽量不去破坏。
大导轨上好的,小导轨就不行了。但是在我的现有技术下要想改小导轨,就要破坏原配件,所以就全换了。万一不行就还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担心中,所以原配的东西尽量不去破坏。
大导轨上好的,小导轨就不行了。但是在我的现有技术下要想改小导轨,就要破坏原配件,所以就全换了。万一不行就还原。
                                                                                                    只能说你真的手痒痒了

网友F:
长见识了山轨既然可以拆卸
不知道换线轨怎么样
楼主应该在改成倾斜床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长见识了山轨既然可以拆卸
不知道换线轨怎么样
楼主应该在改成倾斜床身的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没有设备还是少动为妙。
再说,这个是我的研究机,用来研究几种数控系统、驱动和机体的性能,寻求一种低成本有一点精度的微型数控车铣一体机。

楼主:
实验失败

实验已经失败了。1、线规拖板刚性不足,震刀了。2、精度还可以,重复批量加工的精度在1丝左右。3、在两轴联动时控制系统的性能很重要。4、步进和伺服的差别还是很大的。5、机头主轴和电机的动平衡非常重要。6、压轴的要点,重量是第一位,机床至少要吨级的。这个没有,别的都免谈!

网友:
真的被言中了

网友G:
导轨震动啊,我菜鸟都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