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接收板上面那个电感是多少亨的?

楼主(2012-05-16):
收了个二手,但是上面那个电感好像掉了,准备自己修复。
有大侠知道这个电感的值大小么?多少亨的?

网友:
我只会哼哼
不知道那是多大的,因为我的出场就包了硅橡胶

楼主:
或者有没哪位大侠给个电路板那个位置的高清特写啊,比着找

网友:
二手的mini cp 多少银子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随便接个替换不会冒烟LZ用电感表量量告诉大家

楼主:
主板烧了就悲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550……

网友:
我也有一台MINI CP,电感线圈炸过,弄回去,现在能飞,但那东西超热。本来打热熔胶保护的,都给热得滴下来了……
不知道后果会是怎么样

楼主:
准备回家拆个小电感先试试

楼主:
从旧软驱的主板上拆了个贴片电感,电感量未知,换上去之后开机可以对频,但是几分钟之后就操纵不了了,很烫
估计要再弄个大点的才行……

网友:
拆废旧硬盘上的应可用

楼主:
板子上的两个引脚之间的距离不到5MM,大的焊不上去,贴片都是花了好久才焊上去的,不敢用热风枪,怕把其他东西吹跑了
晚上回去试下飞线算了,找个玩具飞机的电感飞线试下

网友:
便宜无好货

楼主:
最新进度:
找了朋友拿了个完好的主板,那个电感现在确定是3X3X2的贴片功率电感,但上面字很模糊,看不清值。现在的方案是找几组来试,或者找仪器测

网友:
我更想知道这个电感会影响什么……
因为我手里的这个鸡鸡,一个电池飞3~4分钟悬停,没有问题!
还没有到室外飞远点看看(别人的机,我怕飞丢了)

但这个电感部分,只要电池一接上,静止放置大约30秒就开发发热,而且温度的超高的(打上去的热熔胶都融化了)

网友:
估计那个电感是升压用的吧

楼主:
 飞线,修复完毕

楼主:
找到的电感不是贴片的,在原有的焊点上焊不上去,于是照下面的样子飞线

通电测试一切正常……
目前没有发现发热的现象……
当然,后面找到合适尺寸的贴片电感还是要换回去的,毕竟这个体积……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大一陀   震动两下PCB断裂就废了

楼主:
震动应该没多大问题,导线延伸出来的
周末去电子市场找合适的贴片,估计到时候还是得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