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

楼主(2012-05-16):
3s
电池
不过放是指单片不低于3、75保存还是三片不低于3.75伏啊?

楼主:
咋莫人回答一下啊

网友A:
当然是单片计算了。

网友B:
3.85最好

网友C:
买来的新电池是多少,就多少保存

网友D:
三片不低于3.75伏

网友E:
3片3.75.。。。。晕 那电池都没用了 单片3.83左右保存

网友F:
和楼主一起学习啦

网友G:
单片3.85

网友H:
都不对.
请问 3.75 的数据出自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你说应该是多少

网友I:
4.2 放电至 3.7 只有60-70的放电量。。。如果是中小电流可以放电至3.3-3.4 80-90放电量。。。不要心疼电池 都是炸坏的 不是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