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电调坏了,不自检,已换半桥驱动IR2101和15个MOS,请问怎么办?

楼主(2012-05-16):
电调坏了,不自检,已换半桥驱动IR2101和15个MOS,请问怎么办? 我最近新买的一个TURBOJET 100A杂牌电调,因散热处理不当,击穿兼烧了15个MOS(总共18个FDD8896)和全部三个IR2101S,我已购零件全部换之,但是换了后电调还是不自检,没有任何反应,电调的7805我测了工作正常,12V输入和5V输出都有正常,单片机(mega8)的4、6脚电压也正常5V,MAX662的输入5V,输出12V也测了都有,最后3个IR2101S的1脚也有12V电压,8脚是11.2V电压,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只能是单片机坏了认倒霉了么?请教还有别的方法确诊还有维修么?谢谢各位高手,希望能帮我解惑

网友:
检查mega8⑦⑧波形。

kankan

网友:
不值得折腾,新的也贵。

楼主:
波形?             用示波器?            还是用电压档测对地电压?

网友:
当然示波器了。

还要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支持楼主的这种精神,检查这个单片机硬件是否正常工作很简单的,检查晶振是否起振,检查复位电路的上拉电阻和对地电容,
检查数据线的波形和响应。

楼主:
刚为了测7、8脚,又烧掉一排6个mos。      7、8脚测的是2.47v的对地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为了测7、8脚,又烧掉一排6个mos。      7、8脚测的是2.47v的对地电压。

小心点操作,测7、8脚跟烧MOSFET没相关的。
电调烧MOSFET应该全部换下来,不应该换剩那3个的。电压正常的,不知是否起振。

楼主:
手上已经没有fdd8896的货了,请问是否可以用别的mos管子代用?

网友:
电子城或者淘宝都有,1块一个

你要先查出是不是单片机坏了再修,如果芯片坏了你没程序或开发工具就没法修理了。

楼主:
还怎么查单片机是否坏,查不出了...

网友:
短信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