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雕刻机加工出来的工件尺寸明显偏大?

楼主(2012-05-16):
入手一台雕刻机,材料做工都不错。

不过很快发现有点毛病,在Mach3的控制下,直接输入G代码让它沿三个轴各跑一遍最大行程,然后用尺去量,发现跑过的距离明显大了不少,而且三个轴的偏差比例各不相同。百思不得其解,反复修改设置,也没有改善。

不死心,用CAD画了一个精确的100x100的正方形,做好刀路上机加工,结果弄出来一个101x100.5的尺寸,误差符合跑最大行程时计算的偏差比例。

怀疑卖家提供的丝杠导程有误差,测量后证明没有问题。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强行修正这个毛病,即减少步进电机的脉冲数量。脉冲数量是卖家提供的,经验算也没有问题。根据实际偏差校准后的脉冲数是一个很不整的数字,小数点后带这一大堆数字,令人非常不爽。

在网上搜索发现类似的案例很少,而且主要是偏小,那应该是失步导致的。而我这个是稳定的偏大,没有缩小。

不知何故,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2013-04-28):
USB的控制板的雕刻速度怎么样??

楼主(2012-05-25):
引用 网友A:
和我开始的时候一样呀,后来我换单个的驱动器和USB的控制板后就很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USB才180多吧,便宜,也超级好用

有这个计划,但是USB一套下来很贵啊,比并口的贵多了,三个独立驱动就要210,USB接口板至少150,并口一体的180就可以买不错的。
现在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解决,是通过尝试所有的硬件设置来做到的。确定唯一可以用的是16细分,默认8细分无利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移量调整

喔,在哪儿调???

网友A:
哦?

和我开始的时候一样呀,后来我换单个的驱动器和USB的控制板后就很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USB才180多吧,便宜,也超级好用

网友B:
偏移量调整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

是卖家提供的参数不对,我按大海作坊提供的公式计算出的参数输入以后,行走距离精准无误了。

见下面的78.125那个数值,计算公式是25000/320,卖家说填高一点没关系,当时要我填1200。靠!大了这么多倍,鸡子跑得脚底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上面说的误差有5mm之多,不会是机械引起的,机械的话5mm基本上联轴器会断掉,也不会是丝杆问题,最后的一个可能,干扰!你看看电源纹波是不是太大,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测量下信号波形是否被干扰

换了一个二手拆机的电源,貌似有所改进,但还是没有消除。
驱动板的图片发好了,看看是不是档次很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的XY两个轴都有偏差,比例不一,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总的来说还比较稳定。

根据你上面说的误差有5mm之多,不会是机械引起的,机械的话5mm基本上联轴器会断掉,也不会是丝杆问题,最后的一个可能,干扰!你看看电源纹波是不是太大,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测量下信号波形是否被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重点怀疑这个了,总觉得机械部分就是一堆死疙瘩,不会那么调皮的,只有电路部分会捣蛋。
是淘宝来的,不怎么靠谱。

单行程看看。。。也就是分别跑 X  ,Y , Z 看看,,量一量。。。。看各轴误差。。然后好对应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进入步进驱动的脉冲信号有干扰,导致有多余的步进动作?机器是某宝上买的吧,嘿嘿

机子是从淘宝来的。
目前重点怀疑电控部分,觉得机械部分就是一堆死疙瘩,不会那么调皮的,只有电路部分容易捣蛋。

网友D:
会不会进入步进驱动的脉冲信号有干扰,导致有多余的步进动作?机器是某宝上买的吧,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我有,非常不好, 他的尺寸走不准的,并且是随机的不准, 我用百分表试过,

比如第一毫米, 误差1丝,第二毫米,可能走对了,第三毫米,可能差5丝, 他随机,乱来的. 这个很麻烦的.

我这个的XY两个轴都有偏差,比例不一,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总的来说还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什么驱动硬件?我自己D过一个木头机,也是搞得人头大,其实就是驱动器不好,还是换正规的吧,不然太浪费时间了。

楼主试试改软件的脉宽,见我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0638 ...

这个帖子已经拜读过,我也只能这么弄 。改脉冲数量有效,改脉宽无效。

网友F:
很可能是驱动问题

楼主用什么驱动硬件?我自己D过一个木头机,也是搞得人头大,其实就是驱动器不好,还是换正规的吧,不然太浪费时间了。

楼主试试改软件的脉宽,见我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0638&highlight=%2BLancrey

网友:
要是低级错误有可能是刀路设定的铣刀直径与实际不一样

网友E:
这个机器我有,非常不好, 他的尺寸走不准的,并且是随机的不准, 我用百分表试过,

比如第一毫米, 误差1丝,第二毫米,可能走对了,第三毫米,可能差5丝, 他随机,乱来的. 这个很麻烦的.

网友:
机底座太单薄

网友:
提个醒:
加工四方形的零件尺寸偏大,

试试如果在同样的材料上加工一个100*100的洞,最后得到的洞洞尺寸会不会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轴承座或者回差,或者上面说的轴联器出问题,,那不可能有5mm,,,,因为这些机械误差是不累计的。
所以我觉得,只可能两种问题:
1,你的软件设置有问题
2,丝杆导程偏大

是啊,机械的误差不可能达到5mm,何况还是空载得到的。
目前只能靠减少脉冲数量来解决,320减少到317,就差不多了。

网友:
联轴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原因大概出在联轴器的弹性,和步进电机轴位移上。
想要精确  丝杆两头必须使用角接触轴承刚性固定。
这种固定方法是在侮辱滚珠丝杆

网友:
小菜鸟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台机子楼主买来多少钱?

网友:
这不是解决问题啊,这是把问题越搞越复杂了。。。。。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检察过了,貌似联轴器是有明显的伸缩,在误差最大的轴。

你说的那个宝贝是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几千块呢

网友:
讲不清 加QQ27670071  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掰还真掰不动,很紧密的,坏就坏在加工出的东西就不是偏1mm那么一点,全部行程走下来都有5mm了。

如果是轴承座或者回差,或者上面说的轴联器出问题,,那不可能有5mm,,,,因为这些机械误差是不累计的。
所以我觉得,只可能两种问题:
1,你的软件设置有问题
2,丝杆导程偏大

网友:
螺距步距没调整好、

网友:
偏小还常见 ,偏大 来学习 ,祝楼主早日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