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四轴启动电机不一致,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16):
本人配置如下:WKM, 好盈电调40A,XA升级用4822
电机
,XA机架,装好后已经用调参卡做了初如设置,上电后又进行了油门行程校正,上电后,有三个电机的启动一致,但有一个电机须在油门20%的时候才启动,每次都是这种情况,无解,特求高手指点。
另外:控是T8FG

网友:
不影响飞行就没关系,这就好比 100元买的充电器,为只能冲到4.18而纠结一个道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纠结,当油门下降时,这个电机最先停机,可怕啊,这是典型坠机方式。

网友B:
油门行程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调油门行程时出现一个问题,无法调整最低位。在调整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把油门放在最高位,开启遥控,接上电池,响:哔-哔-哔-哔---哔(我是4S电)后,再把油门放到最低位,电调一下子狂转。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油门通道反设试下

网友:
四个电调同时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D:
其它三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是怎么校准的?这个也该一样啊,不行的话,得换个电调.(或把它换到别的机臂上试试)

网友E:
聽起來就是電調還沒有調好,WKM調的時候油門是反的。你把油門推到最高然後上電,其實當時是最低位。所以你把油門放到最低時,電機狂轉。
調的時候要一個一個來。希望可以幫到你。

网友F:
请问楼主有没有把电调原来的线焊下来?我的就是如此。后来换了四个新的没把原来的线焊下来就一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测试过,原来在WKM下调试的油门是反的,就像你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测试过,原来在WKM下调试的油门是反的,就像你说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你指点,怎样四个油门同时校正?

网友H:
我跟楼主同样动力配置,没校准过油门,直接飞了,我也想知道怎么同时矫正

网友I:
电调并联插在遥控器接收机三通道上就可以同步调整行程了。

网友I:
但调了行程估计也解决不了电机启动不同行的问题。
我4225电机也是这情况,调整行程后,情况也不见好转。。。电机总有1-2个在启动时要迟缓几秒。
不知是否正常,问过卖家说是正常的。。

网友E:
還有要把電調的紅線拔掉才成。

网友J:
这个问题很正常,我的是X650,WKM,郎于2216,好赢30A,每次起动总有一个慢半拍,油门到中间就都一样了,没出过问题,还有我的两个朋友跟我一样的,正常现象。

网友I:
郁闷,今晚把电调参数恢复默认,油门重新调整了。
4个电机还是不能同步,正桨对角两个同步,反桨两个同步,正反桨确不能同步启动,延时有1-2秒左右。。。。。。

网友H:
没错,我一直有这问题,拿转速仪打了,2,4电机6700 ,1,3电机2400
不知道wkm这是啥设计思路,还是想楼上几位说的,校准问题,我貌似在兔子上电调校准过了,按说没问题了吧

网友K:
别校准了,新的买回来的都能用,越校越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