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控

楼主(2012-05-16):
有那个模友用过这控,这控能玩模拟吗?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
看图是支持模拟器的,是小圆头的

网友:
是问这控牺牲前谁用过么?

楼主:
这控我调过,不能玩模拟的有两个电压,一个是4.3V一个是4.9V两个都试过都不能玩模拟,后面那些跳线也不知怎样跳,的谁知道?

网友:
我有这控,但没试过,有空试试~~~

网友:
感觉很古老的玩意

网友:
這不就是華XX嗎??? 買根華XX的模擬綫不久結了???
(華XX的東西變成灰我都認得 )

楼主:
要专用的线吗?我有个九合一的狗,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教教怎样接吗?专用的线就行?

网友:
扔了,这东西不值钱。

楼主:
 好多东西都不值钱,有没价值不是用钱来恒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控你试过了吗?,后面那些开关有什么用?这控配什么收受?

网友:
华科尔。发射的是PPM,但是自带混控,需要关闭之。
找个示波器查一下吧,一般在高频头和编码器之间的连接线上。

楼主:
后面那个接口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教教要怎样才能关闭混控吗?后面那些跳线开关都是有什么用的?

网友:
玩具遥控,不属于模型范畴吧

楼主:
不是吧,玩具有后面那些开关和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