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九想改72m的。怎样改?

楼主(2012-05-16):
求教大家:我想把富斯九改成72m的,怎样改花钱最少?谢谢!

网友A:
找天地飞的高频头板子,便宜!要不找个JR的高频头,直接按上,在装上天线即可!很好弄,不过你要吧里边拧天线的天线座DIY一个!新版是不带天线了别的无需做任何改动

网友B:
具体点,我有个固郎7通的2.4g的高频头坏了,正好手里有个易思凯遥控器72兆的,我想改上,拆开一看72兆的3跟线2.4的4跟线,都知道怎么接了,有明白的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C:
2.4的线一般也是三根,PPM、GND、VCC。多的一根看看是不是悬空或者联通GND的。

网友D:
新版富斯9通的高频头针脚(从上到下):
1. 信号
2. 空 (实际是被接地了)
3. 电源正
4. 地线
5. 空
JR的高频头针脚:
1. 信号
2. +6V
3. 电源正
4. 地线
5. FM天线
所以要在富斯9上使用原装的JR高频头:
1. 给2号针脚接上6V电源(需要在控里加一个6v的稳压块)
2. 在控上安一个FM天线,然后接到高频头的5号针脚上

网友E:
LZ正解!
老版本的FS9不是有72M的吗

网友F:
在网上收个二手的FM高频头不就行了吗?好像有PCM版的吧,9通道的。

网友G(2012-07-18):
回复 网友H:
这你都找到,真是多谢了,我找了好久了

网友I:
用的怎样阿 刷固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