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砂轮片割铁安全吗?

楼主(2012-05-16):
1.3mm的砂轮片装在高速的角磨机上,割铁安全吗?

网友A:
非常安全。但是角磨机要握紧。砂轮片越厚,阻力越大。从下往上割。

网友B:
太大太厚的话一定要小心些,一般跟无齿锯片直径相差很大的,安全的很。

网友C:
手要稳,切到缝里去的时候,这东西不能蹩,一蹩就破。。
批量切的话,还是搞个台锯好点。。。

楼主:
一直用小电磨,初次用角磨机,看着这薄薄的象山楂片的东西飞转,心里发慌。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指导。

网友D:
任何东西都有危险的 一根木棍也能打倒人的

网友E:
应该用切割金属专用的吧。要不一旦破碎就很可怕了。

网友F:
带上防护面罩吧,公司有个员工用角磨机打磨,砂轮片坏了飞到脸上缝了十几针,

网友G:
角磨机要装好手柄,,,,,,,,,,,,,,,带眼镜

网友H:
任何时候都要戴头盔和防护眼镜,双重保护.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我周边已经有2-3人不同程度受了伤。新手防护必须到位,最好有人指点指点,这样会安全些。

网友J:
有护罩的角磨机用砂轮片随便用了,当然我用的是贵点的砂轮片,便宜的不知道是否厉害,只觉得我买的砂轮片憋破了,没有任何危险性,而且很多时候变形了都没破,韧性很强

网友K:
只要握紧 挺安全的

网友L:
安全第一

网友M:
不但安全,而且省钱,一个砂轮片切割不锈钢钢棒直径16毫米的,可以切割50段,如果达不到,找我来请教。

网友N:
砂轮切片我用了上百片以上了 虽然经常在操作时出现破片的情况,但到目前为止还没因此受伤:loveliness: 。关键是角磨机罩要有,切的时候人要站在罩的保护范围内

网友O:
 我割坏过近千张薄砂轮片!

网友N:
原帖由
图拉丁
于 2012-5-16 23:02 发表
 我割坏过近千张薄砂轮片!
有人信吗

网友P:
安全,关键手要拿稳,两只手拿,而且带手柄更好些,护罩一定要对着自己,砂轮片都有缺口了照样切,没啥大问题

网友Q:
抓紧,下刀不要太紧,千万不能卡住

网友R:
你首先要确认那个1.3MM厚的是砂轮片还是切割片 ..两者是不同的..

我相信..应该很难找到1.3MM的砂轮片 ...如果确实是砂轮片 ..而且你的目的只是用来割铁..那是相当愚蠢的.因为确裂的风险相当大

通常在一种情况之下..才有必要用这种薄砂轮片 ..那就是切割硬质合金条..而且要用墨绿色的那种...白色的那种没戏.

网友:
千万别割铝 ,灰常危险。

网友:
砂轮机使用时,永远要和被加工对象以及身体正面 垂直,为的是打滑时只甩到左边而不是把工件或者人拉一起,另外我觉得很多手动工具生产厂都很白痴,就是设计的电源开关是死的,或者故意加个锁死开关在上面,造成工具打滑飞刀的时候,都扔地下了还TM在狂转。如果你的砂轮是要手动关闭而不是松手就停的那种,建议不要用。 绝对不要买薄的那种用手就可以掰断的棕色刚玉砂轮,那种是便宜垃圾货,出事没后悔。主要就是使用中一打滑就会碎掉,碎片的线加角速度就是飞镖,可以把手掌深深的划开,我一朋友就被害过。
但是黑色中间带加强网的薄锯片却是很好用和安全的,打滑时候甩的力度也很少,买的时候留意是正品就可以。
砂轮机打滑的原因是切割缝太窄太深了,这个深过5MM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不要改变切割角度,尽量上下扩一下缝别让锯片没有回旋的空间。
我在使用的时候,装上手把在右边,手把前面还有个护套,对面部的方向加一张透明包装塑料壳子。手把上面还还有个按钮开关,松手就断电。发生过的意外都是砂轮机整个扯到左边,左手下意识的死握着机器,人还没反映过来。
最重要的,是个人业余使用的情况下,加装调速电路,以一半以下的速率工作就能满足业余的使用需要。而且速度和力度也在你的掌握之中,以我的经验反正再慢也比手锯快和省力就可以了。以上3个风险系数减少了的话,砂轮机就会为你发挥极大的作用。

网友:
危险性高些,要注意操作方法,反正切割时一定拿稳,速度方法尽量控制好,不能硬切,切缝小时要扩一扩再深入,不能突然斜入。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要握紧   挺安全的

关键的问题是握的时间一长就握不紧了,手一歪,切割片和材料侧面接触,扭力突然增大,这个时候危险。当然,钢没什么大问题,铝就不行了,右臂的伤时刻提醒着我。

网友:
关键手要稳,做好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首先要确认那个1.3MM厚的是砂轮片还是切割片 ..两者是不同的..

我相信..应该很难找到1.3MM的砂轮片 ...如果确实是砂轮片 ..而且你的目的只是用来割铁..那是相当愚蠢的.因为确裂的风险相当大

通常在一种情况之 ...

买的时候说明是割铁的,客服介绍的,请帮忙看看是砂轮片还是切割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切割片了..可以割铁..注意防护...问题不大..

不过看样子不是正品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种,顶耐用的

网友:
也用,注意安全

网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都是让别人割!

网友:
操作合理应该没事的

网友:
我就用这种 好用。厚的不好用。切的慢

网友:
切割片挺好用,握紧,稳定,控制在适当的阻力,阻力越小用的时间越长,切割时产生的火花向下,最好带个眼镜,由上而下比由下而上好一点,切割面尽量少接触到切割片的两面

网友:
工件夹好,本人用切割机差点把左脚大拇指切下来,辛亏皮鞋厚!

网友:
必须带眼镜。注意砂轮切削位置。火星放心远离你就ok  长厚板对着划线切  一层一层均匀切。  最后掰断

网友:
碎石常有的事情 ,我用的时候每次都带了防护眼镜 !!!!必须要有保护

网友:
这种就是切割片不是什么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