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22问题 小弟今天做好的f22飞不起来,配置在里面 ,请请前辈们看看~~拜托啦

楼主(2012-05-16):
黑旋风 2853 KV4800 电机 适用64MM函道 ,50a电调,三个舵机,3s  11.1v电池,全部重量960g,飞机飞不起来,感觉没劲,就换了一个2s 7.4v电池,这时劲明显比11.1v电池大,声音猛了一些,能在地上跑,还是飞不起来~小弟求教前辈们,请前辈们出出主意!!!

网友:
50A电调是闹哪样啊?  2853·····固定翼电机不很懂·······我记得原来我的幸福小子用的是2208,30A,3S```

网友:
不是电池不好,就是奇闻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旋风 2853 KV4800 电机 适用64MM函道 ,50a电调,三个舵机,3s  11.1v电池,全部重量960g,飞机飞不起来,感觉没劲,就换了一个2s 7.4v电池,这时劲明显比11.1v电池大,声音猛了一些,能在地上跑,还是飞不起来~小 ...

不是看的很懂...希望上图
如果是用黑旋风的电机和原配涵道,3S要用到40A左右的电流,看看电池的放电能力是否支持?
如果是用这电机装桨,3S下桨的尺寸是不应大于4寸的,2S下大概可以用到4.5-5寸的桨。

网友:
估计你3S电池坏了

网友:
明显 的动力不足!全部重量960g 应该在500,600G能飞

网友:
搞不懂,学习下

网友:
2S怎么可能比3S还厉害  全重960G 很明显已经重了  64涵道推力也就在700G左右  还有检查后起落架是否太靠后了 这也会影响飞机拉杆拉不起来的  还有 换块好点的3S电池 2S是飞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