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进来帮小弟看看!!实在搞不定了!!十分感谢

楼主(2012-05-16):
3GX2.0 天地飞7接收 那六根彩色线到底怎么接啊? 供电又怎么接? 我都搞了 几天了 各种办法都试了 可还是不行 求 大哥们帮帮小弟我了 多谢多谢!

网友A:
呵呵,我出给你的3gx,说明书在飞机说明书里印着没法给你,搜索下应该能找到,我也没用过3GX

楼主:
郁闷
不管怎么接 都是只有1个舵机 和尾舵机没问题 其他两个舵机都是慢慢动 调行程什么的慢慢动的舵机压根就没反应?

楼主:
我也知道光碟里有接线图 我也升级到2.0了
可是按照说明里的接线图根本就不行 而且也把千红的接线图都试了都不行 老是那样 那破天7的那7个洞到底该怎么插?

网友A:
晕,当然是慢慢动啊,还能像有副翼一样?那早侧翻了

网友B:
天7接收的7个洞要插得满满的,接收机的供电要从3GX的BATT出来插7通道。电调的信号线你要抽出来,只留正负极给3GX供电就可以了,抽出来的那根信号线插3GX的THR就行了,彩虹线就很简单了,按通道插就好。

网友C:
 潜水功力不行啊

楼主:
我 接好了
升降 前后 尾舵机 都没问题 但是 左右 没反应?~ 是什么问题

楼主:
1红 副翼 AIL 2橙 升降 ELE 3紫 电调THR 4绿 尾舵机RUD 5蓝 尾舵机感度 GAIN 6黄 螺距 PIT 7供电 这样应该对了吧 跟GP780都一样 但是为什么 左右侧飞没反应呢? 往右 稍微动一点 感觉就抖了一下 往左完全没反应

网友B:
十字盘参数 里面去看看是不是 副翼百分比参数太小了。

楼主:
都是一样的 没问题
现在又多了个问题 螺距就是后面的舵机 推升将 升的时候 三个舵机一起升 降的时候后面的舵机降到中就不降了 其他两个正常

楼主:
左右 朝左有反应 但是幅度小 超有就没反应了

网友B:
你的3GX有没有调试过啊?感觉就像完全没调试过的状态一样。

楼主:
没调试过

楼主:
是新的拿了就升级,然后就接线了。怎么调试?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7243&extra=page%3D1
这里有

楼主:
谢谢了。献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