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vbar 问题

楼主(2012-05-16):
十字盘3个
舵机
,在中立点时候是平的 但是一推正负螺距时候 后面的舵机明显比前面的舵机行程大不少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从头来,先在软件里把3个舵机的中立点找好,再在控里把舵机的行程看着软件调整到100/%.还有就是把舵机的方向也在控里调整的和软件里一致,再用软件设定.

网友B:
别急,等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