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的电机固定大家怎么装的

楼主(2012-05-16):
如图,屁股这个安装电机的木片大家怎么固定的,我以前一直用打长螺丝,然后加胶固定,但看别人都不是这样弄,想问下电机怎么做才牢固又漂亮

网友A(2013-06-16):
不是吧。。。一年多了都没人回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一年多了都没人回答啊

同感慨!求解

网友:
其实粘一块层板加一截筷子固定就可以了,电机座是承受压力,飞行时肯定没问题,炸机又当别论。

网友:
粘上去就是了,推力是向前的,又没有别的力量把它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