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连接蓝牙问题

楼主(2012-05-16):
2560连接蓝牙没有反应,读不出数据来。
波特率也调115200了。
串口助手测试正常。
电脑和手机都读不出数据来
郁闷啊。

楼主:
好了,把tx rx的数据线的电阻去了。

网友:
谁让你加电阻的?极大的误导啊……

楼主:
回楼上,我的蓝牙模块是以前买来做蓝牙小车的,5v 必须加电阻

网友(2013-06-24):
请问如何修改波特率?

网友:
蓝牙模块建议买hc-05之类的。
主从可选
波特率也可选的
at命令搞定

网友A:
兰压模块

你的MWC固件是2.2的么!

是的话.经常会这样~~连得上读不出~要不就是读出了但是数据是卡的!

我也没解决! 2.1的固件没见这问题!

2.2的话要重连多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兰压模块

你的MWC固件是2.2的么!

我的蓝牙是HC06的 我的安卓手机4.0的系统 下了个蓝牙串口助手
蓝牙接飞控通电后 可以连接 但是无法通过AT指令修改波特率 根本没反应
我把RX TX接口反复调换 都没有用.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的蓝牙是HC06的 我的安卓手机4.0的系统 下了个蓝牙串口助手
蓝牙接飞控通电后 可以连接 但是无法通过 ...

固件是 1.9的 一定要 2.2的么?

网友:
同问,一样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固件是 1.9的 一定要 2.2的么?

具体不知道你的蓝牙模块和MWC的板子具体型号!

理论上蓝牙模块应该都正常的!能给你些帮助的是.

我发现我MWC上的黄框里的端口,在MWC 2.1中必需使用这个端口

而在2.2的固件里可以使用除了黄框还可以使用上面蓝框的端口!

估计还是和固件有关系!蓝牙和板子的TX/RX互换就可以!

如果测试~我建议你这样~不接板子先....单给蓝牙供电而已!如果可以和手机蓝牙绑定了.再把TX/RX接上!再看有无数据!

因为单给蓝牙供电也可以和手机绑的!这都不可以.~~那蓝牙或手机就有问题了!我见过有手机不能用蓝牙的~我暂无解!

一般手机联上蓝牙了!蓝牙上的一个闪烁的灯会变常亮的!

如果USB接电脑数据是有的.而蓝牙没有!那剩下你就要具体查咯!

最后就是蓝牙也联上了.但是~还是无数据~就要查~板子!查固件~查冲突..

网友:
新人,帮顶,求罩!

网友:
我的反过来接可以用,主从的位置换一下,但是这样连不了手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知道你的蓝牙模块和MWC的板子具体型号!

理论上蓝牙模块应该都正常的!能给你些帮助的是.

飞控和蓝牙在附件中

我开头以为是电压 不足 用飞控的 Vcc 和和GND 接蓝牙给它供电

FTDI 接RX TX 用电脑 串口工具调式 发送 AT指令 没有回复 OK 然后把 TX RX 调换接上

输入AT 指令还是没有反应. 蓝牙灯 一直闪

我的安桌手机用蓝牙串口助手连上了 蓝牙灯常亮 但是发送 AT指令还是 没反应 搞到 晚上 12 点多

我看了个教程说是 蓝牙 才 3.3V供电 要加电阻,但是接线电源看到灯能闪 应该不用了 不知道对不对..

我的飞控

我的飞控

我的蓝牙

我的蓝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控和蓝牙在附件中

这个版的飞控我刚好也有一块.我当时新手.试飞了后觉得我可能飞不好所以就不用了!

这个328P的SE版飞控~只有自稳

你试试这样!别用电脑的USB给它供电..也不接FTDI~通过别的供电.

如电调...

或拿别的有5V的东西给它直供~电流也不用太猛..合适就行.

然后再单接蓝牙!

因为我记得这块版本的飞控.是不能同时接太多外设的.记得是有冲突的!不记得在哪看到过了!

LZ先试试吧!找到我也会贴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的飞控我刚好也有一块.我当时新手.试飞了后觉得我可能飞不好所以就不用了!

这个328P的SE版飞控~ ...

多谢 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的飞控我刚好也有一块.我当时新手.试飞了后觉得我可能飞不好所以就不用了!

这个328P的SE版飞控~ ...

这段时间 想通过 arduino nano 328p单片机 连接 超声波 让四旋翼 实现低空定高 .

目前正在研究中 如何烧程序接线 搜了一下百度 慢慢有些 了解,能成功再发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段时间 想通过 arduino nano 328p单片机 连接 超声波 让四旋翼 实现低空定高 .

目前正在研究中 如何 ...

这个也有电子罗盘和气压计